请问怎么在DDK中实现类似sleep的功能(急,在线等)

楼主:
如题,实现毫秒级的sleep功能
用了KeWaitForSingleObject,结果蓝屏。
搜索了DDK的帮助,没有找到解决方案

希望高手帮忙,急,在线等。

网友:
就是用KeWaitForSingleObject,不过有所限制:
Callers of KeWaitForSingleObject must be running at IRQL <= DISPATCH_LEVEL. However, if Timeout <> 0, the caller must be running at IRQL  <= APC_LEVEL and in a nonarbitrary thread context.

网友:
当运行在DISPATCH_LEVEL及以上IRQL时,程序不应该等待,如有必要,可以将IRP设置为pending,然后返回,等待适当的时机再做处理。

网友:
设置为pending后,可以给简单描述一下吗?

网友:
当驱动程序不能立即处理IRP时,可将IRP先保存起来(一般是自己维护一个队列),再用IoMarkIrpPending函数将IRP标记为正在处理,然后返回。驱动程序可以创建系统线程(一般在初始化的时候创建),该线程从队列中取出IRP来处理,处理后完成请求或者派送给下层驱动,再取下一个。(在自己的系统线程中可以等待)

网友:
测试了 NdisMSleep(20) 和 NdisStallExecution(20)
但是用PING 测试后,发现延时不定,有时候几毫秒,有时候几乎没有延时

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高手帮忙赐教,先谢谢了

网友:
KeDelayExecutionThread

原型:
NTSTATUS
  KeDelayExecutionThread(
    IN KPROCESSOR_MODE  WaitMode,
    IN BOOLEAN  Alertable,
    IN PLARGE_INTEGER  Interval
    );

网友:
引用楼主 jourbin 的帖子:
如题,实现毫秒级的sleep功能
用了KeWaitForSingleObject,结果蓝屏。
搜索了DDK的帮助,没有找到解决方案

希望高手帮忙,急,在线等。

在什么地方调用的,在WDM里面,每个ddk函数都是有运行级别的

蓝屏出错的原因一般有两种,一是函数调用时参数无效,二是该函数运行级别不正确

网友:
KeStallExecutionProcessor can be running at any IRQL

The KeStallExecutionProcessor routine stalls the caller on the current processor for a specified time interval.
VOID
  KeStallExecutionProcessor(
    IN ULONG  MicroSeconds
    );

KeStallExecutionProcessor is a processor-dependent routine that busy-waits for at least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microseconds, but not significantly longer.

网友:
可以与IoMarkIrpPending函数有关

网友:
俺去查一下IoMarkIrpPending看看

网友:
NTSTATUS
          KeDelayExecutionThread(
            IN KPROCESSOR_MODE  WaitMode,
            IN BOOLEAN  Alertable,
            IN PLARGE_INTEGER  Interval);

        这个函数的参数简单明了。WaitMode请总是填写KernelMode,因为现在是在内核编程中使用。Alertable表示是否允许线程报警(用于重新唤醒)。但是目前没有必要用到这么高级的功能,请总是填写FALSE。剩下的就是Interval了,表明要睡眠多久
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参数说明起来却异常的复杂。为此作者建议读者使用下面简单的睡眠函数,这个函数可以指定睡眠多少毫秒,而没有必要自己去换算时间(这个函数中有睡眠时间的转换):

        #define DELAY_ONE_MICROSECOND         (-10)
        #define DELAY_ONE_MILLISECOND        (DELAY_ONE_MICROSECOND*1000)
        VOID MySleep(LONG mse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ARGE_INTEGER my_interval;
                my_interval.QuadPart = DELAY_ONE_MILLISECOND;
                my_interval.QuadPart *= msec;
                KeDelayExecutionThread(KernelMode,0,&my_interval);
        }

网友:
KeDelayExecutionThread最直接了~

网友:
#define  DELAY_ONE_MICROSECOND  (-10)
#define  DELAY_ONE_MILLISECOND (DELAY_ONE_MICROSECOND*1000)
#define  DELAY_ONE_SECOND (DELAY_ONE_MILLISECOND*1000)

LARGE_INTEGER interval;
//睡眠3秒
interval.QuadPart = (3*1000 * DELAY_ONE_MILLISECOND);
KeDelayExecutionThread(KernelMode,FALSE,&interval);

网友:
如果不会用KeWaitForSingleObject。
就直接用个for循环,不就是延时!
不过for循环控制不了时间!

网友:
BOOLEAN
Sleep(
        ULONG MillionSecond
)
{
        NTSTATUS Status;
        LARGE_INTEGER DelayTime;

        DelayTime.QuadPart = -10000 * MillionSecond;

        Status = KeDelayExecutionThread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rnelMod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LS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DelayTime);

        return (NT_SUCCESS(Status));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/C++ codeBOOLEAN
Sleep(
    ULONG MillionSecond
)
{
    NTSTATUS Status;
    LARGE_INTEGER DelayTime;

    DelayTime.QuadPart=-10000*MillionSecond;

    Status=KeDelayExecutionThread(
                KernelMode,
                FALSE,&DelayTime);return(NT_SUCCESS(Status));
}

临晨三点都不睡觉....
狂人啊...

网友:
如果设了sleep,用windbg调试的时候,多线程的时间好像并不中断
这种情况怎么处理.

VOID
CreateThreadTest()
{
        HAND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hread;
        NTSTATUS                status;
        UNICODE_STRING        ustrTest;

        // 初始化
        KeInitializeEvent(&kEvent, SynchronizationEvent, TRUE);
        RtlInitUnicodeString(&ustrTest, L"This is a string for test!");

        // 创建系统线程
        status = PsCreateSystemThread(&hThread, 0, NULL, NULL, NULL, MyThreadFunc, (PVOID)(&ustrTest));
        if (!NT_SUCCESS(status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dPrint(("[Test] CreateThread Test Failed!"));
        }

        ZwClose(hThread);
        // 等待事件
        KeWaitForSingleObject(&kEvent, Executive, KernelMode, FALSE, 0);
}

VOID
MyThreadFunc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PVOID contex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{
        PUNICODE_STRING str = (PUNICODE_STRING)context;
        KdPrint(("[Test] %d : %wZ", (int)PsGetCurrentProcessId(), str));

        // 设置事件对象
        KeSetEvent(&kEvent, 0, FALSE);

        // 结束线程
        PsTerminateSystemThread(STATUS_SUCCESS);
}

在DriverEntry里调用CreateThreadTest.
普通情况下运行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,但如果用windbg调试的话就不会输出str
这种情况怎么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