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ARM的两个问题

楼主:
如题:
1、ARM中的 BANK是什么意思?是一个什么单位吗?
2、看 PXA270中MSC0寄存器的BIT3和BIT19的描述都是定义我的FLASH联接是多少位的
  可是,我的 BSP在初始化 时将BIT19设置成32位,BIT3设置成16位

网友:
一不小心点错了 ,没写完问题就发出去了
现在接上 :
  1、ARM中的 BANK是什么意思?是一个什么单位吗?
  2、看 PXA270中MSC0寄存器的BIT3和BIT19的描述都是定义我的FLASH联接是多少位的
     可是,我的 BSP在初始化 时将BIT19设置成32位,BIT3设置成16位
     而事实上我的 硬件联接是16位的 ,可是 这个设置却不影响我使用
     请问 这两位有什么区别??

网友A:
问题2我不知道,因为我不用这个CPU
说一下我对问题1的理解:
ARM中把它可以询址的范围分成不同的块,即BANK,我以2440为例说
它给外扩存储介质的地址范围是1GB,分成八个BANK,也就是每个BANK 128M,分别用GCS0~GCS7八个片选来决定你的外部存储器连接到哪一个BANK上,比如说你外扩的SDRAM的片选接到GCS6上,也就是把SDRAM这个存储介质放到了BANK6上,起始地址即为BANK6的起始地址,当然在2440里只有BANK6和7能接SDRAM,而它有专门的NANDFLASH控制器,所以NAND FLASH不占用BANK空间,也就是不能按地址访问,只能用它专门的寄存器访问。

总的来说吧,BANK没什么特别的,就好像你有一个大仓库,把它分成了不同的房间,即BANK,然后使用时按“房间”使用即可。

我的理解就这么点儿了,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!

网友:
bank指一个内存区域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2我不知道,因为我不用这个CPU
说一下我对问题1的理解:
ARM中把它可以询址的范围分成不同的块,即BANK,我以2440为例说
它给外扩存储介质的地址范围是1GB,分成八个BANK,也就是每个BANK 128M,分别用GCS0~GCS7八个片选来决定你的外部存储器连接到哪一个BANK上,比如说你外扩的SDRAM的片选接到GCS6上,也就是把SDRAM这个存储介质放到了BANK6上,起……

如果SDRAM大于128M或者小于128M,那么该BANK是不是就是有些虚拟地址是没有映射的,或者SDRAM中有一部分硬件地址是没有映射的?

网友:
估计BIT3和BIT19是有优先级的,你把它们的设置对调一下看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