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嵌入式开发板的基本问题。

楼主:
1 . 假如要往开发板上烧写操作系统,并且包含一些基本文件操作工具,网络配置工具,大概需要多大的Nand-Flash,Nor-flash呢?这两种flash在存储上有何区别呢,在整个开发板系统中功能有什么区别呢,也就是说,内核放在哪里,文件系统放在哪里,应用程序放在哪里?

2 . 一个实现视频解码,并且进行网络传送的应用大概需要多大的主频,多大的SDRAM?

3 .从买来一个开发板,到整个环境的搭建,一个基本的流程是怎样的呢?

4 .boot-loader , 内核 , 文件系统 ,应用程序 ,哪些可以通过Jtag烧写的,哪些可以通过串口写入开发板的?

以前对嵌入式不是很了解,最近有相关的任务,所以要学习一下,希望各位指点,谢了。

网友:
引用楼主 jiangxc2004 的回复:
1 . 假如要往开发板上烧写操作系统,并且包含一些基本文件操作工具,网络配置工具,大概需要多大的Nand-Flash,Nor-flash呢?这两种flash在存储上有何区别呢,在整个开发板系统中功能有什么区别呢,也就是说,内核放在哪里,文件系统放在哪里,应用程序放在哪里?

nand 64M最少,NOR和nand 不同NOR能直接运行代码,内核放nand 其余都是吧

2 . 一个实现视频解码,并且进行网络传送的应用大概需要多大的主频,多大的SDRAM?不懂

3 .从买来一个开发板,到整个环境的搭建,一个基本的流程是怎样的呢?太难回答了。嘿嘿

4 .boot-loader , 内核 , 文件系统 ,应用程序 ,哪些可以通过Jtag烧写的,哪些可以通过串口写入开发板的?
串口太慢,最好是网卡和USB

以前对嵌入式不是很了解,最近有相关的任务,所以要学习一下,希望各位指点,谢了。

this is it!

网友:
NOR现在很少用了。直接整个大点的NAND就行了。看你的要求我觉得128M NAND+128M DDR DRAM应该就足够了。用户文件系统可以用插SD卡的方式方便扩充。
专门做视频处理的可以考虑买那种针对视频有增强芯片的SOC,TI的DSP方面不错,可以考虑。

网友A:
1、操作系统里,加上基本文件操作工具,网络配置工具,NAND FLASH 128M应该就可以了
2、系统有两种启动方式 NAND FLASH 启动和NOR FLASH启动,一般的启动代码放在NOR FLASH中,也可以放在NAND FLASH中,内核、文件系统、应用程序都放在NAND FLASH中
3、用于视频解码的,速度要求的比较高,依照你的情况去选择处理器吧,2440的主频是400M,6410的是600M
3、买来一个开发板,首先保证操作系统能够跑起来,然后根据你的需要,添加些驱动和应用程序,满足你的要求
4、boot-loader通过JTAG烧写,而内核和文件系统可以通过USB或者网线下载,应用程序一般都通过USB下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操作系统里,加上基本文件操作工具,网络配置工具,NAND FLASH 128M应该就可以了
2、系统有两种启动方式 NAND FLASH 启动和NOR FLASH启动,一般的启动代码放在NOR FLASH中,也可以放在NAND FLASH中,内核、文件系统、应用程序都放在NAND FLASH中
3、用于视频解码的,速度要求的比较高,依照你的情况去选择处理器吧,2440的主频是400M,6410的是600M
3、买来一个开发板,首先保证操作系统能够跑起来,然后根据你的需要,添加些驱动和应用程序,满足你的要求
4、boot-loader通过JTAG烧写,而内核和文件系统可以通过USB或者网线下载,应用程序一般都通过USB下载

学到了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操作系统里,加上基本文件操作工具,网络配置工具,NAND FLASH 128M应该就可以了
2、系统有两种启动方式 NAND FLASH 启动和NOR FLASH启动,一般的启动代码放在NOR FLASH中,也可以放在NAND FLASH中,内核、文件系统、应用程序都放在NAND FLASH中
3、用于视频解码的,速度要求的比较高,依照你的情况去选择处理器吧,2440的主频是400M,6410的是600M
3、买来一个开发板,首先保证操作系统能够跑起来,然后根据你的需要,添加些驱动和应用程序,满足你的要求
4、boot-loader通过JTAG烧写,而内核和文件系统可以通过USB或者网线下载,应用程序一般都通过USB下载

现在Nor Flash用的比较少了

网友:
1 . NOR flash和NAND flash的区别:NOR是SRAM的接口,可以直接跑程序。NAND只能保存程序和数据。运行里面的程序,需要先copy到RAM里面运行。
如果是比较大的内核,建议用NAND 来做。NOR太贵了。一般应用128M NAND也够了。内核和文件系统和应用程序都可以放在flash里面。类似PC上面OS和应用软件全装在磁盘里面一样。

2 . //视频解码没做过,不过看开发板上面400MHz的也能跑。尽量挑快一点的。如果系统不是很复杂的话,64M的SDRAM就差不多了。

3 .//基本流程?不好说,熟悉硬件、JTAG烧录启动代码、bootloader、移植OS和写driver、写AP。

4 . //用串口太慢了。用USB和网口。最好是用JTAG先烧录bootloader。然后用USB和网口烧录内核等

网友:
非常有用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