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公司要给买wince的仿真器!不知道买哪种

楼主:
公司要给买wince下的仿真器

现在知道的只有sophia systems这个

不知道大家都用用哪种在线仿真的设备,用于调试驱动和内核的

对了,需要支持PXA270系列arm芯片。最好三星的也能支持就更好了!!

谢谢各位!

网友:
270的有点独特。
直接上RealView ICE 3.3应该没问题,兼容性也好,预算更多的话上Lauterbach Trace32也行。

网友:
thank U!!

Trace32这个是10W RMB之多吗??

RealView ICE 3.3这款支持wince的内核调试和驱动调试吗,如下断点等!

网友:
ice和OS无关。硬件调试手段,支持任何操作系统。我们公司用的trace32。
不过rvi 3.3貌似支持pb的一个新调试接口,可以和pb无缝链接,你可以搜一下相关资料。

网友:
很多仿真器是把RDI协议做到硬件中去。而RDI只不过是一种调试协议而已。然后买仿真器的大价钱都花在了这个RDI上去了.

网友A:
rvi 3.3原装我问过最便宜大概一万八报价,应该还能再砍砍,我有计划私人买一个。不过它只是一个硬件,调试环境需要你自己搞定,譬如用盗版的RVDS,如果要买软件,那加到一起也很贵了。
Trace32的好处就是它自带了调试软件,软件也叫Trace32,这个软件不限制单机使用,你们公司里面可以每台机器都装一份,然后共享一个调试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:

虽然一直在做arm,但都是做arm最底层硬件调试设计的东西,或是基于wince上层的应用软件。调过一次sdhc驱动,还是都是根据别人的意见弄得,当时就是做好了nk,然后下载,不符合要求,再找原因,然后重做nk,下载。。。。

如此反复,废了很多时间。

不知道rvi 3.3或是Trace32是怎么做调试的??

网友:
PB中有支持exdi的接口,允许利用第三方驱动来调试wince。

我用rvi,从arm那边获取了exdi2驱动,可以直接设断点调试内核及本地驱动

网友:
用过的朋友是否知道:rvi 3.3或是Trace32是否支持nxp3250

网友:
现在这些硬件调试器都是利用arm core内部的ice单元,说是ice,其实是icd。真正的ice是极其昂贵的。
LPC3250是arm9的core,太普遍了,我估计一个盗版的jlink就够了。

网友B:
买实际东西做调试不是更好吗?也就几千元,最近我就买了一套,有摄影头、gps\gprs\蓝牙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实际东西做调试不是更好吗?也就几千元,最近我就买了一套,有摄影头、gps\gprs\蓝牙等

呵呵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vi 3.3原装我问过最便宜大概一万八报价,应该还能再砍砍,我有计划私人买一个。不过它只是一个硬件,调试环境需要你自己搞定,譬如用盗版的RVDS,如果要买软件,那加到一起也很贵了。
Trace32的好处就是它自带了调试软件,软件也叫Trace32,这个软件不限制单机使用,你们公司里面可以每台机器都装一份,然后共享一个调试器就可以了。

有钱宁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周五,老总给这两个东西的总代理打电话,说停产了,因为价格高,而且需求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