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ENABLE/DISABLE WIFI

楼主:
大家好!
  麻烦各位是否有在wince 上做过类似的项目,目前我们的需求是这样的:

应用程序用标准的API来设置WIFI的 开关和电源状态,可以的指点迷津下,谢谢!!

网友A:
可以设置D0/D4状态,不知道满足要求不

网友:
可以在D0/D4的处理中实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设置D0/D4状态,不知道满足要求不

那要怎样设置D0/D4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设置D0/D4状态,不知道满足要求不

那要怎样设置D0/D4

SetDevicePower((LPVOID)(TEXT("{98C5250D-C29A-4985-AE5F-AFE5367E5006}\\XXX1")), POWER_NAME, D4)
SetDevicePower((LPVOID)(TEXT("{98C5250D-C29A-4985-AE5F-AFE5367E5006}\\XXX1")), POWER_NAME, D0)
XXX是你WLAN驱动的名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设置D0/D4状态,不知道满足要求不

那要怎样设置D0/D4

SetDevicePower((LPVOID)(TEXT("{98C5250D-C29A-4985-AE5F-AFE5367E5006}\\XXX1")), POWER_NAME, D4)
SetDevicePower((LPVO……

哇,学习了。

网友:
一般WIFI驱动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,你在应用中调用IOCtrol中的Pwoer set的IOCTROL代码就OK.
如果WiFi驱动中没有实现该功能,需要修改WiFi驱动中电源管理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