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解于驱动程序中的回调函数。

楼主(2010-06-07):
不解于驱动程序中的回调函数。
最近在学习TI系列DSP的驱动书写,是在DSP/BIOS下的驱动,现在看的代码是视频驱动,可是我对中间提到的回调函数很不理解。
在驱动中使用mdCreateChan创建一个通道,然后这个函数有一个参数是IOM_TiomCallback类型的函数指针,说明上提到是在I/O请求完成后会被调用。但是我找不到任何这个函数的说明,在DSP/BIOS的API手册和驱动手册统统没有关于这个函数指针的说明,就是需要什么参数和起什么作用。
不知道各位有谁了解DSP/BIOS的驱动这块呢。希望能指点下。
手册
学习
视频驱动
程序
通道

网友A:
回调函数就是一个指针数组啊,
告诉操作系统create、open、read、write、config、close分别调用什么函数,

网友B:
回调函数如果是系统提供的,那就可以不用管需要什么条件,因为它是条件符合时系统自调用的

网友C:
这个回调函数在驱动中调用,每次EDMA数据传输完成都会调用它。但是根本找不到这个函数的说明,手册只说是属于类驱动的部分。

网友D(2016-09-13):
谁来讲解一下回调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