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启动问题

楼主:
我把Eboot.bin和Eboot.nb0还有Nk.bin都已写好,可是目标板就是不见动静。不知什么原因。请各位大虾帮帮忙!谢谢。
以下是几种提示信息:
INFO: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(s)...
RAMDISK driver initi
INFO: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...ocksize
SDMMC config current
    OEMSetRealTime(register): Year: 3, Month: 9, Day: 1, Hour: 12, Minute: 0, se
cond: 0 rcnr=1h
               FMD::FMD_Init
Prescaler:2
           384 clock
                    USB:OhcdPdd_Init
++InitializeOHCI
USB:*pIrq=11, *pioPortBase=0x2C0000
OHCD: MapIrq2SysIntr(11): 27
OHCD: Memory Object
--InitializeOHCI
SL_Open 0x31390 (0 opens)
+CS8900:DriverEntry
::: PBT_InitializeAddresses - Success
        charlie::SDIO::SDHOST::SDCSDCardDllEntry::DLL_PROCESS_ATTACH
::: SYSINTR_SDMMC    OEMInterruptDisable
::: SYSINTR_DMA0    OEMInterruptDisable
:::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   OEMInterruptEnable
::: SYSINTR_SDMMC_SDIO_INTERRUPT    OEMInterruptEnable
m_VirtualFrameBuffer is mapped at 110000(PHY : ac100000)
--S3C2410DISP::InitializeHardware
SL_Open 0x31390 (0 opens)
+SL_GetStatus 0x31390
在此处就停止不动了,重新上电也不行。
还有一种情况是:
OEMLaunch:failed to store Binfs Regions to Boot Media
WriteRegionsToBootMedia:invalid_image_type:0x2

网友:
你用的是BINFS格式还是RAM格式,有点糊涂,如果是BINFS,不应该只有NK。BIN,但你的这句OEMLaunch:failed to store Binfs Regions to Boot Media 分明是用了带BINFS格式的EBOOT,呵呵

网友:
对,我用的是binfs格式。第一种情况应该是可以启动了,但是为什么实验板看不到。还有应该不是每次加电都要下载内核吧。应该可以自动启动是吗?

网友:
用BINFS就麻烦了,涉及到的比较多,如最小的XIPKERNEL内核组件你放进多少去了,注册表怎么配置,CONFIG.BIB的配置,EBOOT要支持BINFS,要设置好你的EBOOT,写入XIP时先低格一下,然后再写成BINFS格式,再烧镜像,最好烧写那个LST,不要写那个XIP的,讲太多了呵呵,多参考一下网上的文章。

网友:
有谁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不动了呢?是不是重新上电后会自动启动Wince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