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indows驱动的入门问题

楼主(2010-05-23):
关于windows驱动的入门问题
大家好,我刚学习windows驱动开发,没有一点概念。问个问题:书里给的示例程序比如hellowdm,并没有实际的设备,却能安装后能在设备管理器里看见一个设备;而我有一个摄像头驱动,我不连接设备只安装驱动程序,却看不见设备,能给我讲下吗?我之前是做嵌入式驱动的,基本上是直接面对硬件的,windows驱动我一点概念都没,谢谢
嵌入式驱动
windows
摄像头驱动
程序
开发

网友A:
我的理解:HelloWdm是由软件模拟了一个设备,安装后设备就被启用,驱动的服务就加在了,所以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设备;
摄像头驱动是针对相应硬件的,虽然安装成功了,但是设备本身并没有接入系统,因此系统并不加载该驱动,也就不会创建设备,所以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设备。

网友B:
简单地说,Windows设备驱动分总线驱动(bus driver) ,功能驱动(function driver)和过滤驱动(filter driver)。
书中实例hellowwdm应该是一个虚拟驱动,它的驱动加载节点由一个总线驱动生成;你的USB摄像头功能驱动是有USB Bus总线驱动来驱动加载的,USB 总线驱动在没有实际USB设备的时候,不会加载你的USB设备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