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9000a ping 不通]

楼主:
在x86架构下,vxworks系统,增加dm9000a网卡,现象:ping不通,打印信息输出显示是每次都会进入Link Status change 那个中断,我在该中断中读状态,表明链接是成功的,能读到网卡的速度100M,以及模式,full。muxShow ,ifShow均能看到网卡的信息。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对应的网关地址和子网掩码 设置对吗?

网友:
我的子网掩码0xffffff00

网友:
dm9000a的收中断有产生,但状态显示:crc出错和physic layer出错,哪出错了?

网友:
调用muxShow和ifShow后的信息如下:
> muxShow
Current mode: NORMAL
Device: fei Unit: 0
Description: Intel 82557 Ethernet Enhanced Network Driver
Protocol: IP 4.4 ARP    Type: 2054    Recv 0x390500    Shutdown 0x390930
Protocol: IP 4.4 TCP/IP    Type: 2048    Recv 0x390500    Shutdown 0x3907f0
Device: dm Unit: 0
Description: DM9000A Ethernet Enhanced Network Driver
Protocol: IP 4.4 ARP    Type: 2054    Recv 0x390500    Shutdown 0x390930
Protocol: IP 4.4 TCP/IP    Type: 2048    Recv 0x390500    Shutdown 0x3907f0
value = 0 = 0x0
-> ifShow"dm"
dm (unit number 0):
    Flags: (0x8963) UP BROADCAST RUNNING ARP PROMISCUOUS MULTICAST
    Type: ETHERNET_CSMACD
    Internet address: 192.168.22.7
    Broadcast address:   192.168.22.255
    Netmask 0xffffff00 Subnetmask 0xffffff00
    Ethernet address is 00:01:02:03:04:05
    Metric is 0
    Maximum Transfer Unit size is 1500
    0 packets received; 1 packets sent
    0 multicast packets received
    0 multicast packets sent
    0 input errors; 0 output errors
    0 collisions; 0 dropped
value = 0 = 0x0
然后ping 包,发现先进入link status changed的中断,然后进入收中断,包的状态信息显示:

0xf6d1478 (tNetTask): crc error  !
0xf6d1478 (tNetTask): Physical Layer error !
(我是用logMsg输出的打印信息)
各位大大,知道是什么原因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