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模块(433,2.4G) 一律提供源代码(51,avr,msp430等)

楼主:
http://shop60008893.taobao.com。
本坛朋友一律优惠。
RF1020模块介绍:
模块特性:
(1) 频率范围为402 MHz -470MHz工作
(2) 高灵敏度(对12.5kHz信道可达-118dBm)
(3) 可编程输出功率,最大10dBm
(4) 低电流消耗(RX:19.9mA)
(5) 低压供电(2.3V到3.6V)
(6) 数据率最高可以达到153.6Kbaud
(7) SPI接口配置内部寄存器
(9) 标准 DIP 间距接口,便于嵌入式应用
(10)RFDevKit5000 快速开发系统,含开发板

RF1020 模块使用 TI 公司的 CC1020 芯片开发而成。  RF1020 单片无线收发器工作在402,424, 426, 429, 433, 447,449, 469, 868 and 915 MHz 的ISM和SRD频段,完全集成的位同步器。具有很低的IF特性,输出的解调数据在DIO引脚产生,可以通过位同步时钟DCLK读取解调数据及发送模式下的数据输出。数据包协议软件添加前导码、同步字、地址信息和发送数据长度等。可以很容易通过SPI 接口进行编程配置,电流消耗很低在发射功率为+10dBm 时发射电流为27.1mA,接收电流为19.9mA.

-RF1020模块性能参考数据:
参数        数值        单位
最低工作电压        3.0        V
最大发射功率        10        dBm
最大数据率        153.6        Kbaud
功率-20dBm时工作电流        12.3/14.5
mA
接收模式时工作电流        19.9        mA
温度范围        -40 to +85        ℃
典型灵敏度        -144        dBm
POWERDOWN 模式工作电流        1.8        uA

四、        工作方式
在采用电池的应用中为了满足严格的功率消耗要求,CC1020提供很大灵活性的功率管理。POWER DOWN模式通过MAIN寄存器控制。在MAIN寄存器中有单独的位控制RX部分、TX部分、频率合成器和晶体振荡器。在每个应用中这个单独控制可用来优选最低可能电流消耗。为了阻止流入内部上拉电阻的涓流电流,在功率下降模式期间PSEL必须为3态的,或设置为高电平。

4.1  -RF1020初始化流程:
当模块上电后,CC1020寄存器需要重置(通过清空MAIN寄存器的RESET位)。所有待配置的寄存器必须接着被配置(与芯片默认值不同的)。寄存器可以任何顺序自由配置。然后CC1020必须在RX和TX模式下校准。完成之后,CC1020即可被使用。

在模块上电后:
1)重置CC1020
2)初始化
3)唤起CC1020到RX
4)校准
5)唤起CC1020到TX
6)校准
void WriteCC1020(char val)
{

char BitCounter;

for (BitCounter=8;BitCounter!=0;BitCounter--)
{
    PCLK_LOW;
    PDI_LOW;
    if(val&0x80)
       PDI_HIGH;
    val<<=1;
    PCLK_HIGH;
  }

  PCLK_LOW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写CC1020寄存器值
入口参数:addr:寄存器地址  data:写入数据
出口参数:无
备注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ToCC1020Register(char addr, char data)
{
  PSEL_LOW;
  WriteCC1020((addr<<1)|0x01);       //写数最低位是1
  WriteCC1020(data);
  PSEL_HIGH;
}

网友:
有wifi的么?

网友:
有串口的么?

网友:
没有WIFI现在。
串口有的。SPI也有。我们提供软件模拟的程序。
欢迎洽谈。
QQ253816584
TEL13758237754
夏兆建

网友:
RF1020SE零售价格90.批量价格私聊。
QQ:253816584.
tel:13758237754
夏兆建

网友:
有底价的无线串口方案吗?用于无线数据采集。9600bps 200m

网友:
基本都是SPI口的。串口的没有。没有SPI的话预留IO就可以。我们提供模拟SPI的程序。9600 200m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