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公网 IP向MC55通过UDP发送数据,如何实现??

楼主(2009-03-14):
请教公网 IP向MC55通过UDP发送数据,如何实现??
我查看了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t/20050223/13/3800574.html# 但是不知道如何获取MC55的IP和端口
数据
如何

网友A:
at拨号时会获得服务器分配的ip和端口。
不过由于服务器会踢人的(防止空闲设备占资源),所以必须定时通过服务器发送数据,以保持这个ip和端口。
设备需要先向公网ip发送一个数据包,以确定该设备的ip和端口,然后公网ip才可向该设备发数据。

网友B(2009-05-26):
IP是,DHCP主机获取的。自己好像是不知道IP。但是如果你和别人通讯,他知道你的IP

网友C:
中心给MC55发UDP包,一般都是要通过MC55给中心发送的UDP包中提取IP以及端口,才能给MC55返回数据。
UDP端口资源的紧缺,导致UDP端口变化会很快的。
只要是短时间内空闲,没有进行数据通信,这个UDP端口就换转移。。
所以,这个MC55必须要在端时间内给中心数据包。这个时间也不固定的,不同的地方都不一样,一般在2分钟左右。
建议还是使用TCP/IP的通信方式。

网友D:
最好不要使用UDP接收数据,很难稳定。
建议同上。

网友E:
好像可以发送一个查询包来返回设备的IP地址,具体你看一下AT指令集,我没实践过

网友F:
对了,我也建议不要使用UDP,可能流量比TCP还在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