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软件:Windows CE Device Emulator Launcher

楼主:
Device Emulator对bin文件有什么要求,为什么PB编译出来的bin无效?
wbpluto 用 C# 编写的

请发到:91program@163.com

网友:
这个我也想知道:模拟器模拟的是怎么样的硬件环境,我看VS2005带的模拟器很多底层的代码都s3c2410的!

---------------
那如果是这样:只是模拟一个特定的硬件环境的话,那么其他的BSP编译出来的nk就不能用模拟器了!

我是这样想的.......

网友:
我试过一次,编译出来的BIN大小超过模拟器的FLASH大小,也会出现这个提示说BIN无效,
后来在模拟器设置里面配置好FLASH大小问题就解决了。
另外如果FLASH映像NBX文件大于config.bib文件中指定的大小,那么通常会被切分成多个小文件。
这虽然只会产生一个warning,但是它最终也会导致FLASH运行时映像无法执行。
打开你的config.bib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字段设置与你的映像文件不符合的。

网友:
我也是這樣想的, 模擬器中的東西好多是特定的 跟板子差別大了

网友A:
请能提供我这个软件啊,多谢!

网友B:
找到一个地址http://download.cnbeta.com/wbpluto/WindowsCEDeviceEmulatorLauncher.rar,不过似乎已经无效了。感觉这个东西作用不大,只是替代了输入命令行的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到一个地址http://download.cnbeta.com/wbpluto/WindowsCEDeviceEmulatorLauncher.rar,不过似乎已经无效了。感觉这个东西作用不大,只是替代了输入命令行的操作。

是的,用命令行可以实现的,但是不方便

网友:
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大的用处,建议LZ不要找啦

网上可以打到命令行的示例的

网友:
你编译的bin必须是用模拟器的 bsp,现在大概有两类模拟器
一个是x86的,这个emulater1.0就是这样的,后来有个arm的模拟器(2.0),但是也必须要用arm模拟器的bsp编译的bin才能使用。

网友:
在模拟器上仿真的程序是不能访问硬件的,只能是脱离的应用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能提供我这个软件啊,多谢!

你要的是模拟器还是什么啊?
模拟器到微软的网站就有下,emulator 2.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