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40 camera有用ITU 656格式的么?

楼主:
我camera原来用ITU 601格式可以显示,改为ITU 656后就无法触发camera中断了!
601是通过场同步信号触发中断,656呢?是camera自动检测定时基准信号触发的?

网友:
等待INT_CAM中断就可以了啊,缓冲区满了就产生中断了。

网友A:
要接视频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接视频信号

当然接了

网友:
656格式每桢的数据都有起始段和结束段,每桢完成后,会自动来中断的,要是没有中断,你要看看接线和寄存器配置有没有问题啦!

网友:
SFR要设置好

网友:
搞定,寄存器问题,结贴!

网友:
请教大海一下:

我们现在有个2440+镁光1310的问题,镁光1310不支持601,仅支持656,但是怎么调都无法调出图像,用OV的656就可以出,不知道具体应该调整Sensor的哪个寄存器的值!
PS:裸机跑

请大海赐教
或电邮联系master99966@163.com

O(∩_∩)O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