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位可以告诉我任何一个手机型号的硬件配置

楼主:
比如手机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,处理器是不是采用ARM的内核,操作系统是什么。。等等
不是待机时间这些。。。谢谢!

网友:
我google了。。可能是我用的关键字不对,得到的结果都是配置方面的,以用户的角度。我想得到的是开发者的角度的手机的架构

网友:
没有人能了解任一款手机的硬件配置,LZ可以问具体的那一款手机,还有可能

网友:
恩。。就是哪款都行啊

网友:
哈哈,现在的山寨机,都用MTK芯片,CPU: MT6205、MT6225、MT6226、MT6228……
PMU用……

网友:
想要CPU资料的话,可以发你一份了

网友:
MTK......选的路不错啊

网友:
http://tieba.baidu.com/f?kz=21464224
http://hi.baidu.com/diydz/blog/item/e75636f44c69b66adcc47469.html
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些...

网友:
能否说得再具体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