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wince下运行aspx或者WebService也可以

楼主(2009-11-30):
如何在wince下运行aspx或者WebService也可以
我们公司打算做一个产品,需要在一个小型设备上运行程序(aspx,或者WebService),可以通过网页的形式去访问它...
不知道要怎么处理,该如何做
因为我们都只会aspx C#开发的,想做一个小程序在Wince上运行,然后可以在后台网站上与程序进行数据交感互
wince
产品
公司
如何
运行程序
WindowCE

网友A:
WebService选它:goahead

网友B:
问题是我是搞asp.net和C#的,对wince一窍不通,刚刚还在试wince项目,在瞎折腾。。
唉,有没有更详细点的,现在就是卡在了网络连接上,我在VS2008创建了智能设备的一个项目,调试运行后,
配置网络连接无效,说没有驱动。。郁闷死了

网友C:
报错是:找不到必需的虚拟机网络驱动程序

网友D:
代理微软产品 wince 6.0 R3版本的开发工具,技术支持,LICENCE销售
科通通信,网站:WWW.COMTECH.COM.CN
联系人何先生:13631588186

网友E:
WINCE下自带的web server不支持aspx,只支持html跟asp的.
可以选择用asp,你第一步任务是在WINCE上添加上web server组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