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indowsCE手持扫描枪如何采用无线模式连接服务器数据库

楼主:
不知道和PC的ado.net连接有什么区别?请各位高手指教,或者是否有更好的连接方式,谢谢

网友:
无线模式指的是wifi吗?
winc上的ado.net用起来跟PC上没什么区别

网友A:
1楼的兄弟,MARK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楼的兄弟,MARK是什么意思

抱歉,MARK 是顶与关注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