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#做单片机开发

楼主:
    本人一直做.net开发,目前接到一单片机项目,我没做过单片机开发,请问大虾有些单片机能否支持WinCE操作系统,而且用C#开发程序,开发的程序如何导入到单片机中,然后单片机如何启动程序,跟PDA有何区别
    请大虾们指导下或给点相关资料,谢谢

网友:
单片机不行吧

网友:
没有MMU的都不行

网友:
单片机都不支持wince操作系统

或者说,没有MMU的微控制器都不能跑wince

网友:
用arm吧 arm可以跑wince

网友:
一般的单片机肯定不行,建议选ARM9以上的芯片,如S3C2440 .
或者选CORTEX系列.

网友:
单片机一般使用C和汇编语言,C++应该使用的都不多。C#需要微软.net支持,基于Windows的嵌入式版本。一般需要像ARM9,PPC等高档芯片才能跑的起来。所以比较低档的甚至都不支持MMU的单片机就不要指望能用C#开发了。

网友:
请问下哪里能找到合适的板子啊,可以直接拿来用的,平常说的工控板行吗
工控板要求是:
支持WinCE操作系统
板子有两三个RS232串口、一个A/D口(有AD转换模块)、一个USB口、一个SD卡插槽、有RTC控制时间
工作温度在-30~80度以上
请大虾们帮我推荐下,小弟不胜感激
分不够可以加,只要问题解决,谢谢

网友:
单片机上是没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,怎么能用C#开发呢,就是用.NET开发,那也是做应用软件了。

网友:
好像要用ARM+EVC
单片机估计不行吧

网友:
arm9以后的板子都可以支持WinCE,可以用.net开发
找下arm的板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