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HDL这几句警告是什么意思啊(在Quartus里运行的)

楼主: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
ENTITY not1 IS
    PORT(a : IN STD_LOGIC;
         b : OUT STD_LOGIC);
END not1;

ARCHITECTURE no_t OF not1 IS
  BEGIN
     b <= NOT a;
END  no_t;

刚学VHDL,编了一个简单的非门,出现了四句警告,不知是什么意思,用的是QUARTUS
1.Warning: The high junction temperature operating condition is not set. Assuming a default value of '85'.

2.Warning: The low junction temperature operating condition is not set. Assuming a default value of '0'.

3.Warning: No exact pin location assignment(s) for 2 pins of 2 total pins
        Info: Pin b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
        Info: Pin a not assigned to an exact location on the device

4.Warning: The Reserve All Unused Pins setting has not been specified, and will default to 'As output driving ground'.

前两句好像是没设置温度,该如何解决呢,至于后面就不懂,请大家指教,稍微详细点,谢谢了

网友:
前两句没设置节温度,设置上就好了
3是说管脚a和b没有和外部的管脚连接.
4是说没有用到的管脚没定义类型,将默认为输出接地

网友:
具体怎么设置啊
初学者不太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