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40的开发板2G的SD卡存数据老是掉怎么办?

楼主:
换成1G的卡掉得更厉害,2G的卡一个小时左右不掉数据,时间长了就开始掉,用nandflash存数据基本不会掉,有没有哪位大侠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:
数据怎么个掉法?没有看懂你的问题

网友:
就是啊,问题要说清楚

网友:
哈哈,遇到假货了。

网友:
这个 【掉】 字,很难理解!

网友:
不好意思问题没说清楚
我们是通过串口读取GPS模块里的数据然后存入SD卡,通过解算软件可以看到SD卡里的数据是否是连续的,要是掉了这个时间段就采集不到数据,现在用2G的卡存一个小时不掉数据,用1G的卡掉数据很厉害,是断断续续的,但是用nandflash存数据是连续的,不知道是SD卡驱动的问题还是应用程序的问题,希望大侠们指点。

网友:
先测一下连续写SD,看看数据是否连续。
sd用了这么久,没发现丢数据的现象。
用的什么格式的系统?什么格式的文件?如何判断“掉数据很厉害,断断续续”的?

网友:
谢谢,先按你说的试一下
我们是wince的系统,以二进制的方式存的数据,是.gps的文件,判断数据是否连续解算软件上有图,可以很清楚的看到

网友A:
为什么一定是SD卡掉了,也有可能是GPS、或其它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一定是SD卡掉了,也有可能是GPS、或其它的问题

觉得也是,楼主把数据存到flash上看看是否会。

网友:
SD卡驱动问题,LZ用的SD卡驱动是三星给的吧。
哈哈,我们也遇到同样问题

网友:
存到flash上就没有掉数据的现象啊,想知道10楼是怎么解决的,谢谢啦

网友:
嗯,这样的问题难说是什么导致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