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5.4生成可执行文件

楼主:
小弟看了很多人用IAR生成可执行.bin格式的文件,为什么我用他们的方法我生成的.bin文件居然有700M,很是郁闷,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。在Category理得output converter里面我选择输出格式是binary。按理说也就2M左右吧,居然这么大,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没?

网友:
引用楼主 minifedora 的回复:
小弟看了很多人用IAR生成可执行.bin格式的文件,为什么我用他们的方法我生成的.bin文件居然有700M,很是郁闷,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。在Category理得output converter里面我选择输出格式是binary。按理说也就2M左右吧,居然这么大,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没?

没有遇到这个问题!

网友:
要写ixf配置文件才行

网友:
MARK   标记一下.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感觉和ROM,RAM的起始地址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