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
楼主:
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鏉堝湱绱瑼I
ARM閹垛偓閺堬拷
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�
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閸ユ垝楠嘙CU
51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濡剝瀚欓悽闈涚摍
閻㈠灚绨幎鈧張锟�
LED娑撴挸灏�
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PCB鐠佹崘顓�
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濞村鐦�/濞村鍣�
閸掑棛鐝涢崳銊ゆ
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
濮瑰€熸簠閻㈤潧鐡�
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
閻㈤潧鐡欑粩鐐剁
DIY/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
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
娴犮儲濯舵导姘几
濞f濞o拷
閼卞﹨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�
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
娣団剝浼呴崣鎴濈
vhdl中signed和unsigned的问题
lcsky
lcsky

网友A(2009-03-22):
vhdl中signed和unsigned的问题
两种表示:
(1) unsigned'("1000")=8;
signed'("0101")=5;
signed'("1011")=-5;
(2) unsigned("1000")=8;
signed("0101")=5;
signed("1011")=-5;
这两种表示,只有一个单引号的区别,哪种正确,哪种错误? 谢谢.
单引号

网友B:
前面的最高位就是区别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各位,谁知道啊,到底哪一种表述正确啊???

网友D:
第二种吧,应该和C语言里面的强制类型转换是一样的。

网友E(2010-03-21):
见书上有说过,好像是上边的那种,就是带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