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前辈指点下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MOV  RO, R1, LSL #3       ;RO=R1*(2**3)

1. 这条指令注释中的*号是什么意思?
2. 这条指令注释中的2**3是什么意思,是2的3次方吗?

谢谢~~~~

网友:
这条指令意思是:R1左移3位给R0  就是R1乘以8的值给R0;
1、* 是乘 的意思 这学过C不都知道吗?
2、**是你说的意思 只是在注释里面用用可以,可别真在程序里用啊!

网友A:
;后面的是注释,不是代码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;后面的是注释,不是代码。。。

仔细瞧。
谢谢~~~~~

网友:
是的,此处的双乘表示幂。
R1逻辑左移3位,就是说R1×8。
2的3次方就是8。

网友:
mov指令用法:
mov Rd, shifter_operand

其中shifter_operand可以是:
#immed(立即数)
Rm, shift #immed (shift为移位操作)
Rm, shift Rs

指令"MOV  RO, R1, LSL #3      ;RO=R1*(2**3)"中的shiter_operand为:
r1, lsl #3

lsl = logical shift left (逻辑左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