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过IR公司驱动芯片的请进!急需帮忙。IR2118工作不了。 ...

楼主(2009-11-18):
用过IR公司驱动芯片的请进!急需帮忙。IR2118工作不了。。
IR2118外围电路也很简单呀,电源地之间有个电容,VB和VS之间有个自举电容,VCC和VB之间有个二极管。
不管输入信号时低电平还是12V的高电平,输出HO和VS都是一样的电平?为什么呀?怎么做实验都这样。而且VS的电平不同芯片实验结果还不一样,有的是4V多,有的9V多。
芯片
电容
高电平

网友A:
PDF里面有应用电路的,认真看下参数,HO和VS输出应该不一样的,外围电路要按照参数来配置,不是说简单不简单。

网友B:
要使用半桥电路,并要保证下管有足够的导通时间,否则自举不起来,上管就不会导通。

网友C:
全是照着Datasheet来的,外围电路就两个电容,参数也是照着来的。

网友D:
2楼,不是很懂你的意思,IR2118不是单路输出吗?用来驱动上半桥管子。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:HO和VS之间没出现过10-20V的压差。我们不接MOS管应该也能做芯片测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