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10中断问题

楼主:
   首先我抱歉  我的分数很低  但是我很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 我的问题如下:

现在我的程序在NOR里面跑   中断正常  我现在用NOR的程序区读NAND里面的应用程序  并且放到DDR里面跑   也就是说PC指针从NOR上面倒了ddr上面   如果这时候来个中断  PC指针移到了NOR的0地址那里   那如果我在哪里加一个跳转指令  让PC指针指到DDR的中断向量表里  那样我在DDR里面跑的程序是不是也能响应中断?

网友:
可以,不过你不必让他跳到0,直接跳到你的地址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意思是  比如  :  我现在串口中断来了  那么我的程序会到NOR的串口响应函数执行 ,只要我在这响应函数里面直接跳转到我的DDR对应的串口响应函数就可以了吗,那我DDR里面的响应函数的地址地址怎么得到呢?  谢谢!

网友:
自己先顶下

网友:
谁解答下啊  谢谢啊

网友:
你看一下汇编的启动代码,在最后面都有中断映射表的,基本都会把中断映射到DRAM中去,在ROM中跑响应速度不行

网友:
汇编层的呀,看的一知半解的

网友:
谢谢5楼的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