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atform Builder for Microsoft Windows CE 5.0 Compiler Error C2220

楼主:
正在编译一款 BSP,碰到 Compiler Error C2220, 查帮助:

Platform Builder User's Guide > Compilers for Microprocessors > Error Messages > Build Errors > Compiler Errors C2200 through C2299

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- no object file generated

/WX tells the compiler to treat all warnings as errors.

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a possible solution for this error.s

Fix the problem that caused the warning.
Compile at a lower warning level.
Compile without /WX.

网友:
我想用下面两种方法解决:

Compile at a lower warning level.
Compile without /WX.

但不知道如何具体实现,应该改那里的配置?

知道的帮忙说一下。

网友:
一般应该是在工程的设置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