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wince如何创建没有标题的窗口

楼主(2010-04-08):
求助:wince如何创建没有标题的窗口
RT~~~希望创建一个没有标题栏的窗口,createwindowex中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么?没有找到好的方法~~~~求讨教~
wince
标题栏
如何
WindowCE

网友A:
EVC 下面对话框属性有这个设置的。呵呵

网友B:
直接在precreatewindow这个虚拟函数里面设置即可

网友C:
对话框属性有这个设置的。 另外用setwindowlong()也是可以的啊

网友D:
LONG lstyle = ::GetWindowLong(...);
lstyle=~WS_CAPTION;
SetWindowLong(...,lStyle);

网友E:
CreateWindowEx()应该也可以, dwStyle 设置: ~WS_CAPTION

网友F:
楼上好多奖牌啊,羡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