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wince模拟器怎么没有DMA传输的选项

楼主(2010-03-25):
wince模拟器怎么没有DMA传输的选项
1:我安装了一个开发板的SDK,在VS2005上点“工具”-“选项”-“设备工具”-“设备” ,选择wince5.0模拟器,然后点“属性”, 怎么没有DMA传输的选项,只有TCP传输选项,引导程序也只有“ActiveSync启动提供程序”,怎么会这样的呢?
2:我在VS2005上用向导生成一个wince示例程序,模拟器用wince6.0,编译的时候怎么编译不过去啊?还有wince6.0能支持MFC吗?
工具
设备
模拟器
wince
程序

网友A:
要想有DMA选项的话需要在sysgen模拟器的时候添加变量CE_MODULES_SERIAL=1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Veabol/archive/2009/09/04/4520154.aspx

网友B:
在sysgen模拟器的时候添加变量CE_MODULES_SERIAL=1时再编译wince还需要完整编译吗?还是只是快速编译就行了啊?

网友C:
快速编译不清楚行不行,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用sysgen,然后再生成一次SD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