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+PXA270 DMA传输问题!

楼主:
我用的是WinCE5.0的系统,使用的BVDMAIN的bsp。

在driver里面有一个DMA文件夹,里面有一些使用DMA时相关的函数。还有一个例程代码。

但是我用例程代码调试,总是不成功。

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,谢谢

代码如下:

#define FPGA_DMA_BUFFER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0x40000
#define FPGA_DMA_BUFFER_PHYSICAL                (MEM_BASE_PHYSICAL +FPGA_BUFFER_OFFSET)
#define FPGA_DMA_BUFFER_VIRTUAL                 (MEM_BASE_U_VIRTUAL+FPGA_BUFFER_OFFSET)

#define FPGA_SRAM_BASE_OFFSET      0x20000
#define FPGA_SRAM_BASE_PHYSICAL    (IM_STORAGE_BASE_PHYSICAL + FPGA_SRAM_BASE_OFFSET)
#define FPGA_SRAM_BASE_VIRTUAL     (IM_STORAGE_BASE_U_VIRTUAL + FPGA_SRAM_BASE_OFFSET)

#define TEST_BUFFER_SIZE        512
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escriptor;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rcMemory;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stMemory;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xtMemory;
//实测:没有被调用
void XllpDmacTestDeviceHandler(void* userContext, XLLP_UINT32_T channelDcsr)
{
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rcLocal = pSrcMemory;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stLocal = pDstMemory;
    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;

        // Compare Src and Dst.

        for(i=1; i< TEST_BUFFER_SIZE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*pSrcLocal++ != *pDstLocal++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DMA_TEST Cmp Xfer Failure...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;

}

//        Function Name: XllpDmacTest
//        Description: Setup a simple memory-to-memory transfer with the DMA hardware.
INT WINAPI XllpDmacTest(void)
{

    XLLP_DMAC_CHANNEL_T                Channel;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DMATemp;
    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;
    BO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uccess=FALSE;
    P_XLLP_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yteSrc;
    P_XLLP_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yteDst;
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hyDescriptor;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hySrcMemory;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hyDstMemory;
    P_XLLP_UINT32_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PhyExtMemory;

    XLLP_DMAC_COMMAND_T                TestCmd;

        if(XLLP_STATUS_SUCCESS != XllpDmacAllocChannel(&Channel, XLLP_DMAC_CHANNEL_PRIORITY_MEDIUM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XllpDmacAllocChannel failed...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XLLP_FALSE;
        }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DMA_TEST AllocChannel=%d...\r\n"),Channel))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?? Map a Memory-to-Memory Transfer.  // May not be needed.
        //

        XllpDmacMapDeviceToChannel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LLP_DMAC_MEM2MEM_MOV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nne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        //
    // Allocate a block of virtual memory big enough to hold the DMA buffers
        //
#if 0
    pDstMemory = VirtualAllocCopy(FPGA_DMA_BUFFER_SIZE,
        "DMA TEST : FPGA_DMA_BUFFER",(PVOID)(FPGA_DMA_BUFFER_VIRTUAL));

    pbDMATemp = VirtualAllocCopy((2*4*TEST_BUFFER_SIZE),
        "DMA TEST : FPGA_DMA_BUFFER",(PVOID)(FPGA_SRAM_BASE_VIRTUAL));

    if ((NULL == pDstMemory) || (NULL == pbDMATemp))
    {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pDstMemory = 0x%08X\r\n"), pDstMemory));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pbDMATemp  = 0x%08X\r\n"), pbDMATemp));
        bSuccess = FALSE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bSuccess = TRUE;
    }

    if (bSuccess)
    {
        // Save pointers to the virtual & physical addresses so the driver can access them.
        pDescrip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pbDMATemp + TEST_BUFFER_SIZE;
        pSrc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pbDMATemp;
        pDst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pDstMemory;
        pExt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

        pPhyDescrip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P_XLLP_UINT32_T)(FPGA_SRAM_BASE_VIRTUAL + (4 * TEST_BUFFER_SIZE));
        pPhySrc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P_XLLP_UINT32_T)(FPGA_SRAM_BASE_VIRTUAL);
        pPhyDst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P_XLLP_UINT32_T)(FPGA_DMA_BUFFER_VIRTUAL);
        pPhyExt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

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VirtualAllocCopy failed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XLLP_FALSE;
        }
#else
    pbDMATemp = VirtualAllocCopy(FPGA_DMA_BUFFER_SIZE,
        "DMA TEST : FPGA_DMA_BUFFER",(PVOID)(FPGA_DMA_BUFFER_VIRTUAL));

    if (NULL == pbDMATemp)
    {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pbDMATemp  = 0x%08X\r\n"), pbDMATemp));
        bSuccess = FALSE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bSuccess = TRUE;
    }

    if (bSuccess)
    {
        // Save pointers to the virtual & physical addresses so the driver can access them.
        pDescrip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pbDMATemp;
        pSrc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pbDMATemp + 1024;
        pDst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pbDMATemp + 2048;
        pExt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

        pPhyDescrip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P_XLLP_UINT32_T)(FPGA_DMA_BUFFER_VIRTUAL);
        pPhySrc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P_XLLP_UINT32_T)(FPGA_DMA_BUFFER_VIRTUAL + 4096);
        pPhyDst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(P_XLLP_UINT32_T)(FPGA_DMA_BUFFER_VIRTUAL + 8192);
        pPhyExt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;

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VirtualAllocCopy failed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XLLP_FALSE;
        }
#endif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PHYSICAL Address:\r\n")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PhyDescriptor= 0x%08X\r\n"), pPhyDescriptor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PhySrcMemory = 0x%08X\r\n"), pPhySrcMemory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PhyDstMemory = 0x%08X\r\n"), pPhyDstMemory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PhyExtMemory = 0x%08X\r\n"), pPhyExtMemory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LOCAL Address:\r\n")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Descriptor = 0x%08X\r\n"), pDescriptor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SrcMemory  = 0x%08X\r\n"), pSrcMemory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DstMemory  = 0x%08X\r\n"), pDstMemory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ExtMemory  = 0x%08X\r\n"), pExtMemory));

        //
    // Configure Channels to use Descriptors.
        //
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Configure a channel for Descriptors...\r\n")));

        XllpDmacCfgChannelDescTransfer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_XLLP_DMAC_DESCRIPTOR_T)pPhyDescripto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LLP_DMAC_DRCMR_T         aDeviceDrcm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LLP_DMAC_MEM2MEM_MOV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LLP_DMAC_ALIGNMENT_OF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//
    // Register Device Handler
        //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Register Device Handler...\r\n")));

        XllpDmacRegisterDeviceHandler (                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llpDmacTestDeviceHandle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        //
    // Link Descriptors
        //

        // Only one Descriptor, so linking is not needed.

        //
        //  Enable interrupts for the requested channel. Not Needed.
        //

        //
        //  Load data into the descriptor.
        //
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Load the descriptor...\r\n")));

        TestCmd.aLen        = (TEST_BUFFER_SIZE * 4);
        TestCmd.aWidth      = XLLP_DMAC_WIDTH_32;
        TestCmd.aSize            = XLLP_DMAC_BURSTSIZE_32;
        TestCmd.aEndian                = XLLP_FALSE;   // Litter Endian.
        TestCmd.aFlyByT                = XLLP_FALSE;        // Normal Transfer. No Fly by
        TestCmd.aFlyByS                = XLLP_FALSE;        // Normal Transfer. No Fly by
        TestCmd.aEndIrqEn   = XLLP_FALSE;        // Interrupt when len = 0.
        TestCmd.aStartIrqEn = XLLP_FALSE;        // No Interrupt when Desc is loaded.
        TestCmd.aAddrMode   = XLLP_FALSE;        // Src & Dst contains values for addresses.
        TestCmd.aCmpEn      = XLLP_FALSE;
        TestCmd.aFlowTrg    = XLLP_FALSE;
        TestCmd.aFlowSrc    = XLLP_FALSE;
        TestCmd.aIncTrgAddr = XLLP_TRUE;
        TestCmd.aIncSrcAddr = XLLP_TRUE;

        XllpDmacFillLinkedDesc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_XLLP_DMAC_DESCRIPTOR_T)pDescripto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LLP_DMAC_DESC_STOP_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LLP_DMAC_DISABLE_DESC_BRANCH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XLLP_UINT32_T)pPhySrcMemor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XLLP_UINT32_T)pPhyDstMemor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TestCm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    //
    //
        // Put a Pattern in the Src memory.
        //
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Initialize source memory....\r\n")));

        pByteSrc = pSrcMemory;
        pByteDst = pDstMemory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TEST_BUFFER_SIZE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pByteSrc++ = i + 1;
                *pByteDst++ = i + 3;
        }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
        (TEXT("\r\nSrcMemory[0]:0x%08X, SrcMemory[%d]:0x%08X\r\n"),
        pSrcMemory[0], TEST_BUFFER_SIZE - 1, pSrcMemory[TEST_BUFFER_SIZE - 1]));
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
        (TEXT("\r\DstMemory[0]:0x%08X, DstMemory[%d]:0x%08X\r\n"),
        pDstMemory[0], TEST_BUFFER_SIZE - 1, pDstMemory[TEST_BUFFER_SIZE - 1]));

    // Start the Transfer
        //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The the M-M Xfer...\r\n")));

        XllpDmacStartTransfer( Channel );

    if (WAIT_OBJECT_0 == WaitForSingleObject(pDMAGlobals->hDMAEvent[Channel], INFINITE))
    {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DMA_TEST Wait a event...\r\n")))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Compare Src and Dst Patterms (Do this in the registerd handler. // pkdebug)
            //
        pByteSrc = pSrcMemory;
            pByteDst = pDstMemory;
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TEST_BUFFER_SIZE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 *pByteSrc++ != *pByteDst++ 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DMA_TEST Cmp Xfer Failure...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dress of first failed location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pSrcLocal = 0x%08X, pDstLocal = 0x%08X\r\n"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pByteSrc, --pByteDst 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tent of first failed location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SrcLocal = 0x%08X,  DstLocal = 0x%08X\r\n"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ByteSrc,  *pByteDst  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DMA_TEST Cmp Xfer OK...\r\n")));
    }

        // Completed
        RETAILMSG(_DMA_TEST_, (TEXT("\r\n...Completed DMAC Test...\r\n")));

        return XLLP_TRUE;

}

网友A:
你看静态库.lib链接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静态库.lib链接了没有

应该是连接了的吧,因为我的测试程序里面,DMA测试开始之后,中断都能够收到,但是不知道是开始中断还是停止中断。

网友:
不建议初学者用DMA , 厂商也是这么建议的,

DMA涉及到总线,如果总线冲突就自然不能正确收到数据了,

上面的代码 很明显是FPGA移植过来的,

#define FPGA_DMA_BUFFER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0x40000

地址空间对么?

初学者还是不建议你用了,反倒给自己找麻烦,

网友:
但是公司项目要求要使用DMA啊

而且FPGA过来的数据量特别的大。如果直接读写的话速度很慢。

FPGA与270之间使用的是SRAM接口,

现在的方法是一个for循环去读数据。

如果用memcpy的话会不会快一些呢。

网友:
数据量特别大的话,可以考虑使用双口RAM,比DMA的效率更高。
两个MCU可以同时异步读写该RAM,实现高效率的数据共享。

网友:
但是硬件已经定了
现在不能改其他硬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