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isqlw30创建.sdf数据库失败!!!

楼主:
     我在2410开发板里装了WinCE5.0系统,并顺利装了如下软件:

>NETCFv2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dev.CHS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repl.wce5.armv4i.CAB
>System_SR_CHS.CAB
注:
1. 这五个.cab包,全是安装VS2005文件夹下的;
2. 都安装在ResidentFlash目录下(有34M空间剩余)。

于是我用开发板里的isqlw30创建.sdf数据,出错了,提示信息如下:
"Failed to initialize the provider. Please make sure that 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 is properly installed"

急啊!!

网友A:
成功安装后,不重启WINCE,直接新建SQLCE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成功安装后,不重启WINCE,直接新建SQLCE试试

我这些文件都是安装在WinCE下的

网友:
建议不要使用安装,在PB中把组件加进去,再烧录。
安装的话,可能会增加一些系统文件或修改注册表,而这些一断电就没了。

网友B:
谢谢三楼的建议,看到你的贴时,我的PB已经运行了10多分钟。

另外说明下:我装的文件都在ResidentFlash目录下,可能表示外表上没有删除这些文件,
但是我所有的操作都是一次性完成的,即没有断电情况下完成的!   最好还是能给我个原因。

另外我看见了,用PB的话,貌似只有SQLCE2.0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三楼的建议,看到你的贴时,我的PB已经运行了10多分钟。

另外说明下:我装的文件都在ResidentFlash目录下,可能表示外表上没有删除这些文件,
但是我所有的操作都是一次性完成的,即没有断电情况下完成的!?  最好还是能给我个原因。

另外我看见了,用PB的话,貌似只有SQLCE2.0???

你安装完到新建SQLCE,都没有断电吗?
你用的是PB5,打上补丁就有了SQLCE3.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三楼的建议,看到你的贴时,我的PB已经运行了10多分钟。

另外说明下:我装的文件都在ResidentFlash目录下,可能表示外表上没有删除这些文件,
但是我所有的操作都是一次性完成的,即没有断电情况下完成的!?? 最好还是能给我个原因。

另外我看见了,用PB的话,貌似只有SQLCE2.0???

你安装完到新建SQLCE,都没有断电吗?
你用的是PB5,打上补丁就有了SQLCE3.0

请问怎么打补丁? 给个为了 稳定还是请您给个补丁链接,  马上给分!!!

网友:
请您发个WORD(即在catalog中添加那几个组建,关键就这点了)给我,因为我刚才裁剪的WinCE编译之后出错了。

liuxmzc1@163.com

网友C:
PB5里面是有SQL CE2.0和SQL MOBILE的,你定制的时候附加就去就行了。
你安装
>NETCFv2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dev.CHS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repl.wce5.armv4i.CAB
>System_SR_CHS.CAB
这几个包在FLASH中,确实有些文件要涉及到注册表,一重启系统你的SQL CE就又不能正确使用了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B5里面是有SQL CE2.0和SQL MOBILE的,你定制的时候附加就去就行了。
你安装
>NETCFv2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dev.CHS.wce5.armv4i.CAB
>sqlce30.repl.wce5.armv4i.CAB
>System_SR_CHS.CAB
这几个包在FLASH中,确实有些文件要涉及到注册表,一重启系统你的SQL CE就又不能正确使用了的!

关键是我在 重启之前创建的数据库出错了,还没有断电的情况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三楼的建议,看到你的贴时,我的PB已经运行了10多分钟。

另外说明下:我装的文件都在ResidentFlash目录下,可能表示外表上没有删除这些文件,
但是我所有的操作都是一次性完成的,即没有断电情况下完成的!?? 最好还是能给我个原因。
另外我看见了,用PB的话,貌似只有SQLCE2.0???

你安装完到新建SQLCE,都没有断电吗?
你用的是PB5,打上补丁就有了SQLCE3.0

请问怎么打补丁? 给个为了 稳定还是请您给个补丁链接,? 马上给分!!!

到MS官网上去搜索全部都有

网友:
你试着不要安装在ResidentFlash目录下试试看!

网友:
就算用安装的方法能成功,也没多大的意义。
不可能保证设备一直不断电

网友:
现在好不容易裁剪好系统,其中NK.nb0 33M    NK.bin32.4M。
下载到开发板上94%停止了,怎么办啊? config.bib改了好多次了,都没有成功!

网友:
这你得检查你的NK.BIN文件的大小了,最好减少一些组件然后重新编译下。

网友:
对,减少组件试一下,把一些字体等大组件先去了再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