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亿光的ITR9608-F该怎么接线?

楼主(2009-12-08):
台湾亿光的ITR9608-F该怎么接线?
台湾亿光的ITR9608-F该怎么接线?我接在12V,5V上用万用表怎么都测不出输出.郁闷+急!!!!!!
接线
台湾

网友A:
要接限流电阻,不然发射管会烧掉的

网友B:
我接了,问题是现在横竖没反应.输出两根引脚怎么接?哪个是输出?还有一个是接高还是接地?怎么试都不灵.55555555.........

网友C:
图上有一个管脚上有个圆点,是什么意思?

网友D:
成了,成了.哇哈哈........

网友E(2011-03-24):
所加电阻应该多大哈?

网友F(2017-12-14):
这个传感器有问题,使用起来真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