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打算在龙芯cpu里面嵌入独立显卡、4G内存、80G固态硬盘等,谁有兴趣!

楼主:
本人打算在龙芯cpu里面嵌入独立显卡(gforce 9600G这个级别以上)、4G内存、80G固态硬盘等,把南桥、北桥也嵌在芯片里面,这样就能省去主板,只留出部分借口用于扩展必要的其他外设,比如光驱,网卡等。谁能帮我实现。
还有大家评评看这样的计算机在速度和成本上有没有优势,能不能成为未来计算机发展的一个方向……
有资料、信息或者愿意一起做的朋友可以联系dgcai@126.com

网友:
挺起来很美好,只是我不觉得有什么大的优势。

不过还是挺你!!!!!

网友:
能不能成为未来计算机发展的一个方向?
我认为嵌入这么多东西的难度不小,未来计算机肯定为集成度更高,也许真能成为未来计算机发展的一个方向

网友A:
成本上没有优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成本上没有优势

能详细说说怎么成本会没有优势吗?
有根据,还是猜的!

网友:
好想法; 现在 不是 “云计算” 很火热;
所以以后的个人PC 架构估计很简洁,所以楼主的想法的确很好;就怕到时没市场。

支持楼主的好想法; 上述仅个人看法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的确成本上没有优势,看来楼主不是做IC设计的,呵呵. 这么多功能集成在一颗IC里,一般两种方法,一是IP集成, 二是MCP;IP集成你需要支付高昂的授权费,MCP呢,由于你的量比通用的内存,闪存小很多很多,因而你的购买Die的成本也比购买独立的芯片要贵,再说了,MCP的工艺成本也比器件外置通过pcb连接要贵不少.总之,提高集成度的想法是哪个芯片设计公司都想做的,但实现起来受制约的因素很多,成本就是最主要的因素了.

网友B:
计算所已经做过类似尝试了,龙芯课题组的张志敏研究员用龙芯1代的核做了他们自己的SoC,叫做“聚芯”,基本上功能和三星2440之类的差不多。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演示系统,带有以太网和LCD接口,基本上做工业控制、手持设备之类的不在话下,主要就是一个市场推广问题,还有就是对Windows CE的支持不是太好,据说底层的代码都是把微软的代码拿过来反汇编自己修改的,稳定性有待考证;跑Linux一点问题没有。

网友C:
这就相当于把东西集成了 那各种问题就来了 你看笔记本就是把台式机的东西变小集成了 性能就下降这么多 你那个... 恐怕没有市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就相当于把东西集成了 那各种问题就来了 你看笔记本就是把台式机的东西变小集成了 性能就下降这么多 你那个... 恐怕没有市场

笔记本性能不如台式机主要是为了省电,而采用低功耗的低处理能力cpu,集成显卡,和低速小硬盘性能才降低。
这里的集成主要目的是提速,并不用考虑省电和减少体积,这种芯片大如光驱都是可以容忍的。
只要能保持成本不增加,速度有大幅度提升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计算所已经做过类似尝试了,龙芯课题组的张志敏研究员用龙芯1代的核做了他们自己的SoC,叫做“聚芯”,基本上功能和三星2440之类的差不多。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演示系统,带有以太网和LCD接口,基本上做工业控制、手持设备之类的不在话下,主要就是一个市场推广问题,还有就是对Windows CE的支持不是太好,据说底层的代码都是把微软的代码拿过来反汇编自己修改的,稳定性有待考证;跑Linux一点问题没有。

SoC聚芯(System on Chip)和我的想法有点类似。不同在于我考虑的是增加cpu、内存、图形处理芯片、临时存储器(暂时考虑用固盘)之间的交换数据能力,提高整机运算速度。
必须能完全兼容常用的windows 系统。硬件成本不要整机甚至降低。而不是向单片机方向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