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winCE下做界面用qt可不可以?

楼主:
    现在导师要求把一个c#做的PDA程序改成C++的,可是我从没接触过MFC,前几天看了一下,看的太郁闷了,而且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嵌入式QT,貌似QT也可以在winCE下使用?所以想用Qt来做界面,想请教下各位大侠,winCE下用Qt编程有什么限制吗?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?

网友:
不懂的,顶一下

网友:
虽然不太懂  但是QT都会了,学MFC就很简单了阿

网友:
可以的 qt是跨平台的

可以去http://www.cnblogs.com/jade2009/archive/2009/02/20/1394782.html

看看!

网友:
   实在不想用MFC,毕业也不想朝这个方向发展,只是给导师做出东西就得了,能用QT的话就尽量用QT,没时间去研究MFC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 qt是跨平台的

可以去http://www.cnblogs.com/jade2009/archive/2009/02/20/1394782.html

看看!

谢谢,安装没什么问题了,关于编程方面有没什么要注意的呢?

网友B:
QT跨平台不错 编译肯定也没问题 肯定能用
但是QT内存占用太大 最好评估一下 嵌入式设备的内存可不是闹着玩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T跨平台不错 编译肯定也没问题 肯定能用
但是QT内存占用太大 最好评估一下 嵌入式设备的内存可不是闹着玩的

谢谢,我了解下

网友C:
QT不是做LINUX应用程序的呀,做wince可以用WIN3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T不是做LINUX应用程序的呀,做wince可以用WIN32

没做过win32的,以前研究过qt,能直接用qt当然最好

网友D:
听说 QT 在CE下 挺耗资源的。
可以试试 WTL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听说 QT 在CE下 挺耗资源的。
可以试试 WTL。。

恩,WTL,Google下

网友:
准备研究WTL了,感觉挺有意思的

网友E:
在 Windows CE 平台下搞开发,怎能不了解 Win32 API 呢?

QT 在 PC 机上还差不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 Windows CE 平台下搞开发,怎能不了解 Win32 API 呢?

QT 在 PC 机上还差不多。

看来想省事还是不行啊,win32,从头开始慢慢学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