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sip手写输入法输出问题

楼主:
各位大哥:
    我的全屏输入程序是从定格输入的代码上改的,按理说手写识别之后将识别结果放到焦点的部分应该不受影响,但是现在程序编译可以通过,运行的时候没有焦点注入的效果。
我这儿是在识别线程函数DWORD ThreadProcRecognise(LPVOID lpParameter)中调用的IIMCallback_SendString(pWndData->pIMCallback, g_SipHwBuffSt.tcHwResult, 1)方法,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应该只有“pWndData->pIMCallback”这个参数吧,其获取方法在线程函数开始部分:
        HWND hwnd = (HWND)lpParameter;
        pWndData = (LPSIPWNDSTRUCT)GetWindowLong (hwnd, GWL_USERDATA);
请大哥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,该怎么弄!

网友:
没人理,自己顶下...

网友:
依然没人理...是分太少还是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……
只剩下20分了5555

网友A:
我做手写也是用SIP的但是好像没遇到你说的情况  我现在全屏书写遇到点问题还想请教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做手写也是用SIP的但是好像没遇到你说的情况  我现在全屏书写遇到点问题还想请教您

交流一下呗

网友:
好的啊
我QQ4095866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