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E2440-II 显示问题

楼主:
TE2440-II的VGA是通过CH7026来把LCD信号转换成VGA信号的,我对比了下和阳初的BSP发现个问题,TE2440-II里找不到VGAinit,而且在KERNEL里的CFW.C文件中initdisplay函数中也没有关于VGA的初始化问题,请问TE2440-II的CH7026的控制程序在哪个地方啊(芯片是通过IIC控制的,IIC.C文件中也没有)?

网友:
唉。你说的这个什么板的BSP,我们都没用过,怎么帮你?你把BSP传到eeworld再说吧。

网友:
怎么上传BSP哪有介绍给个链接嘛,我的BSP就是优龙那个SMDK2440 4.2BSP的

网友:
我把TE2440-II的BSP上传了,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,谢谢先!

网友: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1198549
这个地址,谢谢yashi大侠!

网友:
没看。
看看LCD的初始化部分,有没有HardwareInit相关的,如果有,应该在这里面涉及

网友:
谢谢shuiyan大侠的提醒!
LCD初始化里有HardwareInit相关的,不过里面没有找到IIC控制CH7026芯片的部分,我再仔细分析下,这个4.2的是把5.0的KERNEL中做的放到DRIVER里的DISPLAY中去了

网友:
飞凌有自己的论坛啊,你为什么不去那里问问呢?

网友:
http://www.witech.com.cn/bbs/

网友A:
BOOTLOADER中通过iic设置7026,源代码未给出,厂家给的是.o的文件。我研究过,得找krontel寻求支持。楼主想干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OOTLOADER中通过iic设置7026,源代码未给出,厂家给的是.o的文件。我研究过,得找krontel寻求支持。楼主想干什么?

请问langfang_wh大侠在进入WINCE系统设置CH7026是在哪进行的呢,BOOTLOADER设置只在BOOTLOADER有效时间内有效吧

网友B:
bootloader里面设置的
boot启动时应该能看到如下串口信息

VGA init done (VGA MODE)  或者VGA init done (TV MODE)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BOOTLOADER中通过iic设置7026,源代码未给出,厂家给的是.o的文件。我研究过,得找krontel寻求支持。楼主想干什么?

请问langfang_wh大侠在进入WINCE系统设置CH7026是在哪进行的呢,BOOTLOADER设置只在BOOTLOADER有效时间内有效吧

7026的寄存器只要不掉电不会丢的,所以boot里设置好久不用改了。
当然也可以直接从ce里改,通过iic直接设置就好了。
还有,厂家给的是.a的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ootloader里面设置的
boot启动时应该能看到如下串口信息

VGA init done (VGA MODE)? 或者VGA init done (TV MODE)

这个看的见的,我主要是想把芯片换成CH7005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BOOTLOADER中通过iic设置7026,源代码未给出,厂家给的是.o的文件。我研究过,得找krontel寻求支持。楼主想干什么?

请问langfang_wh大侠在进入WINCE系统设置CH7026是在哪进行的呢,BOOTLOADER设置只在BOOTLOADER有效时间内有效吧

7026的寄存器只要不掉电不会丢的,所以boot里设置好久不用改了。
当然也可以直接从ce里改,通过iic直接设置就好了。
还有,…

谢谢langfang_wh大侠先。
我下午看了bootloader确实如你所说。我也参照了下阳初的YC2440开发板,它是5.0的BSP在BOOTLOADER(VIVI)里有关于VGA的驱动,VGAINIT()函数里包括了IICRE()和IICWR()函数,在他的BSP的KERNEL中也有关于VGA的驱动(VGA.C),
大概TE2440-II里就没有在BSP中做了,我看了TE的BSP中KERNEL里CFW.C文件中INITDISPLAY中没有VGA相关内容,IIC.C文件中也没有。

网友:
CBitmap m_bitmap
HBITMAP p=SHLoadDIBitmap(_T("\\c.bmp"));
CBitmap m_bitmap.Attach(p);
m_bitmap.GetBitmap(&bm);
CDC pDC = GetDC();
if(!memdc.GetSafeHdc())
{
        memdc.CreateCompatibleDC(pDC);
        memdc.SelectObject(&m_bitmap);
}
pDC->StretchBlt(AX,AY,ACX,ACY,&memdc,g_ViewPortX,g_ViewPortY,ACX,ACY,SRCCOPY);
pDC->SetBkMode(TRANSPARENT);
pDC->MoveTo(0,ACY/2);
pDC->LineTo(ACX,ACY/2);
pDC->MoveTo(ACX/2,0);
pDC->LineTo(ACX/2,ACY);
pDC->ExtTextOut(30,30,ETO_OPAQUE,NULL,_T("1111"),NULL );
pDC->ExtTextOut(230,30,ETO_OPAQUE,NULL,_T("1222"),NULL );
pDC->ExtTextOut(30,230,ETO_OPAQUE,NULL,_T("1333"),NULL );

怪现象:
1.贴图与后画的线和字不同步,好像图更新的次数多,画的有延迟和缺帧现象
2,写的字中只有第三行不闪烁,其余闪烁非常厉害

网友:
不好意思,发错地方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