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核的module这样配置是否矛盾?

楼主(2009-11-18):
内核的module这样配置是否矛盾?
在配置内核的时候禁止了module化了的
但是内核本身的驱动程序 都是以module形式在开机的时候加载上去的
这个有矛盾吗?
我重新编译此内核的时候到底需要make modules吗?
程序
矛盾

网友A:
禁止了module,如果你重新编译此内核make modules肯定会出错的啊。

网友B:
禁止module化,那你就得把相应的驱动连入内核,而不能做成模块了。。。

网友C:
在配置内核的时候禁止了module化了的 ,那么在编译kernal 时原来要make modual 的都必须改成make image,否则那些modual 加载不了,你需要的功能就不能运行。
所以,“内核本身的驱动程序 都是以module形式在开机的时候加载上去的 ”,我看未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