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3c2410串口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21):
关于s3c2410串口的问题
我用IAR编写基于s3c2410的串口通信,对UART0和UART1的控制寄存器进行了同样的配置,UART0能实现串口的输入和输出,但是UART1却实现不了串口的输入和输出了?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啊?(GPHCON也配置了),是不是UART1还需要额外的端口配置啊?谢谢
寄存器
输入

网友A:
楼主所谓UART1实现不了串口输入和输出?
具体是实验什么现象和过程?楼主是怎么测试?评什么断定UARTI没输入与输出?
另外楼主不妨尝试下:
只单独0配置UART1,不对UART0进行任何处理。且对照其手册,首先UART1对应IO配置成UART功能,然后配置UART1对应的寄存器,然后进行发送与接收数据的测试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!!按照他说的做下。

网友C:
2410串口配置 没有特别之处 UART1没有CTS 和 RTS 两个管教 如果只用TXD和RXD 和UART0的操作基本是一样的,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可以了,楼主单步调试一下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