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6.0 YV12格式 preview 旋转90度

楼主:
我要在wince6.0下pxa310 平台上实现一个camera预览旋转90度功能。不过格式为yv12,于是source filter和render filter之间加入一个transform filter,完成旋转功能。现在是source filter 的输出pin与transform filter的输入pin能连接成功,tranform filter的输出pin 与render filter的输入pin连接不成功。反复调用GetMediaType()直到出现数据异常。

网友A:
Camera驱动里面可以设置旋转啊,为什么要单独写一个Filter?

网友:
有些摄像头是不能旋转的!软件上可以实现旋转,就是耗CPU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amera驱动里面可以设置旋转啊,为什么要单独写一个Filter?

我使用的是美光的2020,驱动里不支持旋转!哪位大哥帮帮忙呀,卡了好几天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amera驱动里面可以设置旋转啊,为什么要单独写一个Filter?

我使用的是美光的2020,驱动里不支持旋转!哪位大哥帮帮忙呀,卡了好几天了。

我说的Camera驱动指CPU端Camerat通道,pxa310不支持这些操作啊?
那只能软件搞了,如果你Video模式的话,那CPU处理起来可能会很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amera驱动里面可以设置旋转啊,为什么要单独写一个Filter?

我使用的是美光的2020,驱动里不支持旋转!哪位大哥帮帮忙呀,卡了好几天了。

pxa310采用的是QCI接口管理,没有看到具体的旋转功能。现在我正在编写一个支持动态格式转化的transform filter,估计开始测试的转换filter不支持动态改变。好像render filter开始时只支持GRB格式,采用directdraw后转换成YV12格式。

网友C:
你的transform filter要支持QueryAccept这个函数来支持动态切换。
render filter在连接的时候要求是rgb格式,在传数据的时候如果显示驱动支持的话会调用QueryAccept要求上一个filter提供YV12格式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transform filter要支持QueryAccept这个函数来支持动态切换。
render filter在连接的时候要求是rgb格式,在传数据的时候如果显示驱动支持的话会调用QueryAccept要求上一个filter提供YV12格式数据。

queryAccept函数其实在最终调用我filter里面的checktransform.已经返回OK了。我在CheckInputType里面只限yv12接入,RGB565连接不上,yV12也与render filter连接不上。另我惊讶的是,最后我竟直接探按RGB565(尽管摄像头输入的是yv12)操作,竟然什么事也没有,旋转90度后画面正常。难道capture filter里面给转成RGB565格式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