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--wince4.2 部分SD卡能找到,部分SD怎么都找不到.

楼主:
  用2440做的wince4.2的系统...
  手里有2张SD卡..还有2张TF卡.
  结果其中有一张SD卡,插入设备,调试信息输出:
charlie::Prescale for Real clock rate = 156, pRate:100000
Card inserted
SDCSDSlotOptionHandler:0x1
BUS Width 1Bit
charlie::Prescale for Real clock rate = 156, pRate:10000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5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5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5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5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1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1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1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1
Card status error:0x400120,CMD:55
SDCSDSlotOptionHandler:0x0
SDCSDSlotOptionHandler - called - SetSlotPower : 0x00100000

到这里没有了,系统找不到卡.
用另外一张SD卡,插入设备能正确找到卡.
输出的调试信息,除了上面的多了下面的一段.
SDCSDSlotOptionHandler:0x5
SDCSDSlotOptionHandler - called - SDHCDGetWriteProtectStatus : on slot 0
SDCSDSlotOptionHandler:0x1
BUS Width 4Bit
charlie::Prescale for Real clock rate = 4, pRate:25000000

卡的插入拔出也是对的...
不知道什么原因..
是不是SD卡水货和行货的区别哦?

网友:
有SD能读出来,说明系统是支持的,但是性能不好,那么就只能猜了
1 有可能是SD性能的原因,我们这边也WinCe4.2的系统就是这样子,有的U盘可以识别
有的死活就识别不了,郁闷;
2 WinCE4.2下系统本身驱动支持的就不是很好,我先用WinCE6.0就比4.2好了很多

网友:
看你的卡的容量是多少?

2440的BSP不支持2G(4G?)以上容量的卡。

网友:
卡的容量都是一样的..所以才奇怪.
买卡的人给我说的是,能读的那个卡是 行货卡...不能读的那张是水货卡..

网友:
卡的质量问题
所有嵌入式设备上都有这个问题,基本上无解

网友A:
sd卡的主要用途不在嵌入式,所以一般劣质的只保证windows下能认。
另外,有这样问题的不是水卡,而是仿卡。水卡的质量不比行货差,只是逃了税,无维护,才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d卡的主要用途不在嵌入式,所以一般劣质的只保证windows下能认。
另外,有这样问题的不是水卡,而是仿卡。水卡的质量不比行货差,只是逃了税,无维护,才便宜。

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捏...不会限定别人使用某种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d卡的主要用途不在嵌入式,所以一般劣质的只保证windows下能认。
另外,有这样问题的不是水卡,而是仿卡。水卡的质量不比行货差,只是逃了税,无维护,才便宜。

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捏...不会限定别人使用某种卡吧

格式化一下 你的sd卡,不行的话就在command 5等待response的时间改的长一点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d卡的主要用途不在嵌入式,所以一般劣质的只保证windows下能认。
另外,有这样问题的不是水卡,而是仿卡。水卡的质量不比行货差,只是逃了税,无维护,才便宜。

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捏...不会限定别人使用某种卡吧

格式化一下 你的sd卡,不行的话就在command 5等待response的时间改的长一点.

请问,你说的在command 5等待response的时间改的长一点,修改地方在那里捏?
对SD的驱动不怎么熟悉..

网友:
顶一下,wince4.2 的SD卡驱动就没有办法 修改么?

网友:
不知道此问题有没有解决,我关注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速卡和低速卡?
4.2不能支持现在很多高速卡的
只能支持普通卡,例如创见的4g普通卡,一般这些卡都是三星的芯片

网友:
卡的质量及SD卡驱动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d卡的主要用途不在嵌入式,所以一般劣质的只保证windows下能认。
另外,有这样问题的不是水卡,而是仿卡。水卡的质量不比行货差,只是逃了税,无维护,才便宜。

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捏...不会限定别人使用某种卡吧

格式化一下 你的sd卡,不行的话就在command 5等待response的时间改的长一点.

请问,你说的在command 5等待response的时间改的长一点,修改地方在那里捏?
对SD的驱动不怎么熟悉..

不是command 5,是在上电后,在发command 0之前,要有足够的延时,这个延时加长一点。
另外要看看你的sd卡部分的硬件电路的供电部分。这个电压不能太低。

其实这个也跟卡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,呵呵!

网友:
SDHC 没有成功
现在下面的信息:
charlie::Prescale for Real clock rate = 156, pRate:100000
Card inserted
SDCSDSlotOptionHandler:0x1
BUS Width 1Bit
charlie::Prescale for Real clock rate = 156, pRate:100000
CMD:5,0x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5
CMD:5,0x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5
CMD:5,0x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5
CMD:5,0x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5
CMD:0,0x0
CMD:1,0x30000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1
CMD:1,0x30000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1
CMD:1,0x30000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1
CMD:1,0x300000
SD_API_STATUS_CMD_RESPONSE_TIMEOUT
BusRequestHandler Error - command:0x01
CMD:55,0x0
Card status error:0x400120,CMD:55
CMD:41,0x0
SDCSDSlotOptionHandler:0x0
SDCSDSlotOptionHandler - called - SetSlotPower : 0x00100000
MSIM: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
CMD:0,0x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Explorer(V2.0) taskbar thread started.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NDISPWR:: Found adapter [DM9CE1]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
CMD:55,0x0
CMD:41,0x100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