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做过“倒车影像系统”的兄弟

楼主(2010-02-22):
请教做过“倒车影像系统”的兄弟
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,涉及到倒车影像中的“倒车轨迹的绘制”(想把不同转角下的车辆倒车轨迹都绘制好放入flash中供单片机调用)。想了好几天,没有合适的办法绘制倒车轨迹,请指点一二。谢谢。
邮箱 shangqi2010@163.com 感激不尽。
FLASH
倒车影像

网友A:
1.实时描述需要参数:速度,加速度。
2.非实时描述需要参数:定点(坐标)扫描参数。

网友B:
坐标就不要实时性了?撞了你还不知道呢。分为两个闭合控制?单片机能响应过来?

网友C:
谢谢楼上两位高人。
我根据以上参数,推导了半天,发现好像无法推出轨迹公式;是否影像系统对轨迹也不是必需。
高人们,能否详细推导一下,感激不尽。

网友D:
看了一下,根据几个轮的状态以及发动机的前进或是后退
这样“画”出来虽然不精确,但是,应该更逼近些~~

网友E:
lbing7 谢谢。
你解释地详细点么?还是不太明白。

网友F:
我的想法是:
车轮的状态是可以取得到的,车前进或是后退也是可以知道的
如果这几个点知道,车的运行就是确定的
既然车的运行是确定的,那么车的轨迹就是可以“画”出来的!!

网友G:
比较难,呵呵。这个东西单片机做难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