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动的时候是用sram 做stack吗? DRAM初始化后要不要把st ...

楼主(2009-04-21):
启动的时候是用sram 做stack吗? DRAM初始化后要不要把stack转到dram
启动的时候是用sram 做stack吗? DRAM初始化后要不要把stack转到dram

网友A:
一般来说,在 dram 初始化可用后会将 stack 从 sram 转换到 dram 中,当然如果够用,也可以一直使用...

网友B(2009-06-05):
sram一般都很小,所以dram 初始化可用后会将 stack 从 sram 转换到 dram 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