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的导航软件 怎么调用地图

楼主:
入门想问问:

wince平台上的导航软件 一般是怎么调用导航地图

网友:
真不知道LZ想知道什么

网友:
没做过,不懂,等高手!

网友:
这个问题太抽象

网友:
地图是大量的数据,有一定的格式,地图软件就按照这个“一定的格式”去读取这些数据,并显示出来。
就好像jpg是一种格式,看图软件就按照jpg的格式去读取一个jpg的图片文件,然后就可以显示出来。

各家做导航软件的不兼容,就是因为这个地图数据的“格式”,各自保密。所以不要指望去读别人的地图,或者做万能导航软件了。
要是自己做,就自己定义地图格式吧。

网友:
这确实是一个十分“入门”的问题。

网友A:
wince平台上的导航软件 一般是怎么调用导航地图?

----一般是通过串口(串口协议)进行通讯的.

网友:
读文件,然后画

网友:
也就是数据格式问题(简单分为矢量和栅格),当然有一些商业化厂商已经有了一定的数据标准(和数据格式),导航地图是以某种数据格式组织的,然后商业化厂商通过他们的控件来显示地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ince平台上的导航软件 一般是怎么调用导航地图?

----一般是通过串口(串口协议)进行通讯的.

嗯.

网友B:
我们用的是rmf格式的,就是googlemap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用的是rmf格式的,就是googlemap用的。

怎么读取呢?用什么接口读rmf文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