才学单片机,这个程序到底是啥问题,请高手请教,非常感谢

楼主: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int flag;
unsigned int count;

sbit l1 = P1^0;
sbit l2 = P1^1;
sbit l3 = P1^2;
sbit s1 = P1^3;             //第一个红外开关
sbit s2 = P1^4;             //第二个红外开关
sbit s3 = P1^5;             //第三个红外开关

//延时
void delay_nms (int n)
{
        int i = n;
        int j = 1000;
        for(i=0; i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 j<1000; j++) {;}

}

//检测红外开关的状态
int test_relay(bit b)
{
        if(b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nms(1);             //软件积分,当开关上有动作时延时一段时间后如果动作还保持则判为有效
                if(b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0 //计数中断开始
{
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46080)/256; //载入计数值3
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46080)%256;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3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}

}

main()
{
        int person_num=0;      //记录当前的操作员数
        TMOD=0x01; //设定为计数器0,工作方式为1
        TH0=(65536-4608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46080)%256; //初装计数值3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TR0=0; //中断开始
         P3=0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test_relay(s1)==0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;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//计时开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est_relay(s2)==1)||(test_relay(s3)==1)||(flag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//停止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  //如果时间超过就重新开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rson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test_relay(s3)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 ;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//计时开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est_relay(s1)==1)||(test_relay(s2)==1)||flag==1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//如果时间超过就重新开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erson_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;

                l1=~person_num&0x1;
                l2=~person_num&0x2;
                l3=~person_num&0x4;

                P3 = person_num;
        }
}
这个程序运行时,当启动TR0=1时,为啥不开始计时呀,谢谢

网友:
void Timer_Init()
{
    TCON      = 0x10;
    TMOD      = 0x01;
}

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,定时器初始化都差不多。如上

网友:
TR0=1; //计时开始
if((test_relay(s1)==1)||(test_relay(s2)==1)||flag==1)) {
TR0=0;

你查看一下这个IF的条件,可能这个成立太快。。。

网友:
忘了
用的是2051

网友:
2楼的啥意思呀
不太懂

网友:
你的红外检测部分有部分代码重复。逻辑也有点乱啊。建议代码优化一下。

网友:
else if (test_relay(s3)==1)
{
for(; ;)
{
TR0=1; //计时开始
if((test_relay(s1)==1)||(test_relay(s2)==1)||flag==1)) {
TR0=0;
if(flag==1)//如果时间超过就重新开始
{
flag=0;
break;
}
person_num--;
break;
;
}
}
}
else;

这段代码太乱了,根本看不出来问题

网友:
初始化问题,需要打开中断

网友:
main();前面没void能运行????

网友:
感觉很乱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