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F8563时钟芯片1天误差就有20秒左右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楼主:
公司的产品上用了PCF8563这款时钟芯片,成品抽检时发现有些产品时钟平均每天慢了20秒左右,而有些是正常的,这个问题不知道从何查起,还请高手指教一下应该注意的地方,时钟模块的原理图如下: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\1.jpg,单片机程序里面是没100秒从PCF8563内读一次时钟

网友:
原画图是本机图片,我们看不到。

PCF8563有外接时钟吗?是否是时钟不准?

网友:
正确应该是平均每天的误差不到1s,你的是20s,的确有点大。
这个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你的PCF8563的晶振部分电路的设计与调整。
主要在于送选取的32.768KHz 和对应的电容的误差,以及你是否有针对性调整。
一定需要确保PCF8563的时钟输入管教的32.768KHz越精确越好。

石英晶片频率调整
方法1:定值OSCI 电容――计算所需的电容平均值,用此值的定值电容,通电后在
CLKOUT 管脚上测出的频率应为32.768kHz,测出的频率值偏差去取决于石英晶片,电容偏
差和器件之间的偏差(平均为±5×10-6)。平均偏差可达5 分钟/年
方法2:OSCI 微调电容――可通过调整OSCI 管脚的微调电容使振荡器频率达到精确
值,这时可测出通电时管脚CLKOUT 上的32.768kHz 信号
方法3:OSCI 输出—直接测量管脚OSCI 的输出。

另外楼主好好看看这篇PDF资料:
http://www.zlgmcu.com/philips/iic/shouce/PCF8563T.pdf

网友:
换好点的32768晶振,确定你的电容和晶振要求的相符!

网友:
谢谢,我先看看
原理图链接是:

网友:
http://photo.163.com/photo/yzy12961/?u=yzy12961#m=2&ai=195238130&pi=5694616887&p=1

网友:
15p是不行的,32768的电容一般有12p和6p的。15p的太大了!

网友:
是不是和温漂或者周围强干扰环境有关

网友:
质量差的时钟芯片
是会有点误差
但楼主的差的太多了
可以换用好一点的IC
电路也可能有问题
包括电容的选用

网友:
1 晶振要满足你的精度要求
2 晶振的负载电容要满足要求

网友A:
看下PCF8563的技术手册, 就知道。
这个IC还不错,问题主要在 你所选取的晶振 和其对应的电容,有一定误差,
一定需要确保PCF8563的时钟输入管教的32.768KHz越精确越好。

另外楼主好好看看这篇PDF资料:
http://www.zlgmcu.com/philips/iic/shouce/PCF8563T.pdf

网友:
1现在时钟不准主要就是晶振质量太差…

2个别芯片也有不行的

3另外如果电容按照设计接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……

网友B:
最后还是没有解决,按照官方手册的DEMO电路连接,与计算机的时钟做对比,还是24小时十几秒...

估计是白天与晚上温差,但是应该不会差那么多....

PS:已经换芯片了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后还是没有解决,按照官方手册的DEMO电路连接,与计算机的时钟做对比,还是24小时十几秒...

估计是 ...

兄弟解决了没,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PCF8563的技术手册, 就知道。
这个IC还不错,问题主要在 你所选取的晶振 和其对应的电容,有一定误差 ...

这位仁兄,为什么打不开你发的连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