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行通信的一个问题 没分了 不好意思哈

楼主:
#include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flag,b,i;

void init()
{
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//为什么不能开中断(ET1=1)
        REN=1;
         SM0=0;
        SM1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
}
void main()
{

init();
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SBUF=b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ES=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ser_1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RI=0;
         b=SBUF;
        flag=1;
}
为什么不能开中断(ET1=1) 请高手解释下 不胜感激!

网友:
ET1不是定时器中断么?打开它没用吧?

网友:
我看书上说的是无须打开 那为什么打开了就不行呢

网友:
打开了当然不行,因为定时中断的优先级高于串口中断,所以会有你那种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