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编译错误,ndis.lib

楼主:
BUILD: [01BUILD: [01:0000001289:ERRORE] NMAKE :  U1073: don't know how to make 'C:\WINCE600\OSDesigns\CD729_CEOS\CD729_CEOS\Wince600\Mini2440_ARMV4I\cesysgen\sdk\lib\ARMV4I\retail\Ndis.lib'
BUILD: [01:0000001291:ERRORE] NMAKE.EXE TargetLibFiles  -i -c BUILDMSG=Stop.  BUILDROOT=C:\WINCE600\PLATFORM\Mini2440 LINKONLY=1 NOPASS0=1 failed - rc = 2

这个谁遇到过啊?

网友:
少了NDIS的组件吧,没有找到Ndis.lib

网友:
组件叫什么名字 啊

网友:
少组件,看下WINCE的Catalog中有关NDIS之类名字的组件

网友A:
release版本没有问题

网友B:
这种问题很奇怪的~哎~U1073~先看看是不是组件少了,直接拿个能编译的工程,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elease版本没有问题

Debug版本重新Sysgen试试看。
如果Release可以的话,说明不应该是组件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很奇怪的~哎~U1073~先看看是不是组件少了,直接拿个能编译的工程,试试看

U1073 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