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出现白屏

楼主:
  2440 ce5.0 系统运行EVC程序,程序运行一段时间之后,有时候会出现白屏现象,而且这种现象很偶然,隔几天可能会出现一次,白屏的时候,串口也没有什么串口信息发出
   这是应用程序的事呢?还是系统的事?

网友A:
白屏后系统挂了吗?

网友B:
可能是系统崩掉了,是不是应用有内存泄漏。

网友C:
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,你裸板时跑程序也是这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,你裸板时跑程序也是这样吗?

我没有测试过裸板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可能是系统崩掉了,是不是应用有内存泄漏。

如果说内存泄露,应用程序应该会出些提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白屏后系统挂了吗?

挂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重要,而且范围很大,希望楼主能跟踪这个问题!

网友:
建议白屏以后看看LCD信号线,看看有没有数据。比如帧同步信号,如果还是按照刷新频率输出的。那么可以肯定是屏本身出了问题。排除屏本身的问题后,再去查软件的问题!

网友:
有可能是LCD的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引用 网友B:

可能是系统崩掉了,是不是应用有内存泄漏。

如果说内存泄露,应用程序应该会出些提示啊

应用程序的问题导致内存泄露,它自己怎么提示,要知道这样会导致内存泄露,就不会泄露了。
很绕,哈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