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焊工高手吗?另外请版主进来一下

楼主:
有焊工高手吗?我要开始焊0805和28脚TFP了,有没有高手在俺临行之前指点指点啊?嘿嘿先谢谢了!
另外请版主帮忙解决一下用户名记录的问题,勾上两周内不用重复登陆怎么不好使啊?天天登录好多次好累啊!!!

qzm

网友:
焊接前刷上松香,不能太稀,带点粘性。
把芯片放上,刚好可以固定好即可。然后在电烙铁头点上少许焊锡。
最好接上地线,防止静电。
轻轻点一下两个对角的引脚,这样可以固定住芯片,然后放多点焊锡,
烙铁拉过,基本上焊上了,然后用烙铁把不和谐的焊锡去掉,即可。慢慢来,刚开始总要搞坏几块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S很牛啊!

这些都是民工活儿,不值得称道。
大学的时候基本是手工做板子,后来经常使用贴片,都要自己焊接。

网友:
等焊0201的时候,回头看看你会觉得0805的好大呀……

贴片小间距管脚的芯片主要步骤:1.对准 2.对角线上锡固定 3.刀头烙铁拖焊 4.整平焊脚。可借助助焊剂or吸锡绳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!尤其是shuiyan,那么晚了还来回帖呢!要好好休息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