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计微指令系统实现除法运算,请高手提供思路,谢谢了。

楼主:
    现在课程设计要求自己设计一个微指令系统,我打算实现除法运算,但是目前遇到困难,不知道该如何实现。我的思路是利用加法和乘法的思路,比如要实现 M / N 的话,则是对1/N实现M次累加。。。可是不知道如何得到1/N。
    希望高手指点,或给点别的思路,谢谢拉!!!

网友:
这个是属于硬件设计板块吗?
你是说硬件原理,例如寄存器、门组合形成的除法系统
还是软件编程,入verilog、vhdl产生出来的软件描述呢?

网友:
引用楼主 heirenhua 的回复:
我的思路是利用加法和乘法的思路,比如要实现 M / N 的话,则是对1/N实现M次累加。。。可是不知道如何得到1/N。

走弯路了吧?你的思路的运算时间比较长,时间长度跟M成正比。 建议你看看booth算法,或者加减交替法实现,这些思路的时间长度都是跟位数有关,比你的效率高。计算机组成原理书上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