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X.DLL

楼主:
客户要求我们的平台提供GX.DLL的支持,平台是Telechips 7901+wince 5.0.
以前没有搞过这个东东,从网上找了一些gx.dll都不合适,客户说,这个dll是根据我们的BSP自己编译出来的,我们也没有源码,不知道该如何做。
请用过gx.dll的大侠帮帮忙,我们如何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dll。
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替代gx.dll吗?
谢谢了!

网友:
定制系统加上就可以了

网友A:
能否说的详细写,如何定制系统,关键是我要编译哪一部分代码可以得到这个dll?
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否说的详细写,如何定制系统,关键是我要编译哪一部分代码可以得到这个dll?
非常感谢!

这个问题问得好!
LZ,你的dx.dll是干什么的呢?如果知道,怎么会不知道编译那一部分!

网友A:
客户有自己的应用程序,需要调用此DLL,因此他需要我们在系统中build in 这个DLL,但是我们从网上下载的dll都不行,客户的程序无法在我们的平台上调用这个dll,客户告诉我们,这个dll需要针对我们自己的平台重新编译,但是源码在哪里呢?我真的是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客户有自己的应用程序,需要调用此DLL,因此他需要我们在系统中build in 这个DLL,但是我们从网上下载的dll都不行,客户的程序无法在我们的平台上调用这个dll,客户告诉我们,这个dll需要针对我们自己的平台重新编译,但是源码在哪里呢?我真的是不知道了。

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还是最好和客户沟通,既然他们能知道这个DLL怎么用,估计问他们比较合适。

网友:
gx.dll不是GAPI的动态链接库吗?

网友:
我在WINCE500下都没有找到过这个DLL。

网友B:
你客户应该有的。没这个库,他的应用软件以前是怎么跑起来的?

网友:
gx.dll是GAPI的链接库,问题是GAPI在哪里呢?我在5.0的catalog中找到了DirectDraw,Direct3D,alphablend API,但是没有找到GAPI。
请指点一下。谢谢了!

网友C:
以前在Mobile下面有做过GAPI的支持,但CE下面没有玩过,可以到Mobile下面找一下代码看看,能不能移到CE下面来用
而且MS的文档中说可以用DirectDraw和Direct3D的API来替代GAPI的函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客户应该有的。没这个库,他的应用软件以前是怎么跑起来的?

客户以前的平台和我们目前的平台不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在Mobile下面有做过GAPI的支持,但CE下面没有玩过,可以到Mobile下面找一下代码看看,能不能移到CE下面来用
而且MS的文档中说可以用DirectDraw和Direct3D的API来替代GAPI的函数

我和客户确认一下这个问题,谢谢。

网友D:
CE下也可以玩GX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E下也可以玩GX

请问如何在CE下加入GX?谢谢!

网友D:
去下载再弄进NK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去下载再弄进NK

我从国外的网站上下来了一个GAPI测试程序,运行的时候,有无数种机型让我选择,但是其中并没有适合我的平台的机型。
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如何得到适合我的平台使用的GAPI。

网友:
楼主的MCU是什么的,
我有一个可以在2410、PXA270上跑的gx.dl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