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在在CE 中使用WndProc 函数的。

楼主(2010-06-12):
求助关在在CE 中使用WndProc 函数的。
我想在SmartDevice工程中使用WndProc 函数捕获 ARM板上的几个按键按下的消息,
但不知道为什么编译时,老是提示“no suitable method found to override”的错误。
还有1个问题:
ARM那个按键,在ARM板自带的测试程序中 能检测到这几个键的按下,我想在程序中捕获这个消息
该如何处理,目前我是想通过WndProc来截取消息。
请各位帮忙解答下,谢谢~
按键
测试
method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你对Win32的编程模式熟悉吗?
你的代码是怎么写的?

网友B:
我是用C# 写的,我想重写这个函数。一般在C# 程序中,直接添加
protected override void WndProc(ref Message m)
{
switch (m.Msg)
{
case 0x0100:
MessageBox.Show("Down");
break;
case 0x0101:
MessageBox.Show("Up");
break;
case 0x0102:
MessageBox.Show(m.WParam.ToString());
break;
。。。。。。
}
base.WndProc(ref m);
}

就可以捕获消息。
你说的WIN32编程模式指的是消息机制吗?反正我就是想获取按键按下时的消息,
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得,谢谢指点。

网友C:
需要在底层做消息广播的工作啊
或者你ARM板自带的测试程序代码中,看看消息是怎么定义的

网友D:
看一下这个按键的驱动程序,驱动是否初始化且打开,驱动程序中是否发送了相应的按键消息到系统中。

网友E:
谁能告诉我一个思路,我怎么去获得这些按键的消息,我用代码实现了获得当前窗口的消息,
但是就是捕捉不到那6个按键的消息,我用的友善之辈的mini2440板子。
求一个或者这些按键消息的详细方法,谁有代码,麻烦指点下,头大了,谢谢。
没做过底层驱动的东西。 能解决问题的,可以再加分。

网友F:
在网上有驱动程序,但全是linux下C写的,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,很多的头文件都找不到。

网友G:
现在的问题是,我能截取CE下当前程序的窗口上的所有消息,就是不能捕获ARM板上的按键按下时的动静,
不知道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获得这些按键消息的。